最近发现多级供电的功放存在干扰

楼主(2024-01-31):
我在使用3级供电的功放时发现大音量时会干扰使用HDMI线连接的视频信号,我使用的HDMI 线15米长度,有5米左右和音箱线挨在一起,当音量大到一定程度时屏幕出现横条或闪动干扰,把HDMI 线换成1米时就没有干扰,把15米HDMI 线远离音箱线干扰消失或很小,怀疑多级供电的功放在电压转换时发射高频信号,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HDMI的线太垃圾了。换根好线

网友:
这就是HDMI信号传送15米信号衰减的太大了。容易受到强信号的干扰。

楼主:
回楼上的两位,今天换了一根外皮带屏蔽层的透明HDMI 信号线,干扰消失,准备买根秋叶原的光纤HDMI 信号线试试

网友:
是不是应该对比一下一级供电的功放,看看干扰是来源于“多级供电”么?

网友:
我遇到过垃圾电源干扰AV信号的例子。AV信号线市面上的都不咋样,用联想电源盒给卫星机顶盒供电没事,用假冒的SONY笔记本电源盒,图像上很多斜条纹。

网友:
                       从断了线的信号线看,     有的信号线看着挺好    里面没有屏闭线,只是两根普通线。有杂音。后来只买透明的能看见里面的屏闭线。

网友:
功放输出信号中有方波了

网友:
先从简单下手:换带有屏蔽层HDMI线,且最好长度不要太长,够连接上就好 下一步有闲功夫再折腾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