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公斤变压器怎么玩

楼主(2024-01-31):
300块钱收了一台50公斤重不只能做什么用输入180-200-220-230-240
输出短100-110-120-125不知做什么好,改个电焊机还是点焊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36V的变压器,想改个电焊机,在加个整流器变直流电焊机,你的输出电压太高了,拆几匝有5-60V应该可 ...

初级用双向可控硅调压次级串联个电感

网友B:
这么大,干啥用,怎么会搞这么重的家伙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干啥用,怎么会搞这么重的家伙回家。

朋友从医疗设备拆的花了200我看是日本设备,我就出了300收了本以为是220v隔离电源谁知测量发现是110v的有点用不上。但是用料太好了,寻思改个电焊机玩玩

网友C:
拆铜可以卖300了

楼主:
卖家不想卖给我说他拆同能卖5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铜可以卖300了

卖家不想卖给我说他拆同能卖500

网友:
先测电感、匝数、饱和电流、Q,给大家开开眼

网友D:
直接拆铜卖,做焊机太费事。铁芯不改一焊就跳闸

网友E:
怎么玩?改个输入变压器呗。如果找不到功率更大的输出变压器,可以做变压器倒相OT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拆铜卖,做焊机太费事。铁芯不改一焊就跳闸

在串个限流装置或用可控硅调压,我看有人这样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拆铜卖,做焊机太费事。铁芯不改一焊就跳闸

不知这变压器多少w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玩?改个输入变压器呗。如果找不到功率更大的输出变压器,可以做变压器倒相OTL。

不知这变压器多少w

网友:
目测8千瓦左右。

网友F:
是220伏转110伏的变压器,做焊机不合适次级线太细、电压太高了。我们原来有很多焊机变压器3000瓦的,次级都是很粗的铜排,输出好像是5伏的

网友G:
买一堆小日子的家电回来用,比如电饭煲,音响之类的。这个是好东西,别拆了。

网友:
国外很多设备是110V电压的,所以这个变压器作为降压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220伏转110伏的变压器,做焊机不合适次级线太细、电压太高了。我们原来有很多焊机变压器3000瓦的,次级都 ...

我量过比交流焊机次级还粗。把输入接到240线柱输出最低端有80v电。主要要考虑的限流或电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220伏转110伏的变压器,做焊机不合适次级线太细、电压太高了。我们原来有很多焊机变压器3000瓦的,次级都 ...

这个是最低5000压变压器。次级比3000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一堆小日子的家电回来用,比如电饭煲,音响之类的。这个是好东西,别拆了。

捡个螺丝组合个手机

网友H:
做点焊机不能直接用,电压太高了。
做电焊机不能直接用,磁路不可调。

网友:
再买个调压器,将220v调到110v,然后把这个反过来用,就有隔离220v的作用了

网友:
改电阻焊机

网友:
改次级绕组到220V就是非常好的隔离变压器,不想费劲就买日本原装电热水器等直接使用,那个产品质量比国内的好多了。

网友:
建议拆铜,卖钱,买要的东西。

网友:
放家里做个隔离变压器,DIY的时候没那么容易被电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点焊机不能直接用,电压太高了。
做电焊机不能直接用,磁路不可调。

可以直接放点焊机的。可以接110和120接线柱输出10v左右。但这么大体积有点浪费寻思初级串联一个电炉丝。就可以得到电焊机的特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朋友从医疗设备拆的花了200我看是日本设备,我就出了300收了本以为是220v隔离电源谁知测量发现是110v的有 ...

日本仔的东西,该不是铝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日本仔的东西,该不是铝线的吧。

纯方铜条绕制的。比小型交流电焊机的绕线都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