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当年的1.5伏收音机炒作成分太大

楼主(2024-02-01):
刚刚看到《 我收藏的几个1.5v低电压收音机》,想起了《无线电爱好者讲座》下册中的内容,1节1号电池的电能,相当于1节5号电池的10倍以上,如果能用1节1号电池代替4节5号电池,不但不增大体积,也可以达到节约电池的目的。

姑且认为1节1号电池存储的电能是1节5号电池的10倍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留点余地,按8倍算稳妥些。我不知道90年代以前1节1号和5号电池各卖多少钱,90年以后我们这里地摊上4节5号电池卖1元,1节1号电池地摊没有卖的,小卖部有售,好像1.5元一节。那么8节5号电池卖2元,2-1.5=0.5元,略微节约一点钱。

但相同功率下,电压低,就要靠电流来弥补,1.5伏收音机工作电流不会小。同时,1节1号电池的电能,相当于4节5号电池的两倍这一点,文章也没有明确指出。4节5号电池用两次,也就是8节。假设这8节电池能收听两个月,难道相同情况下1节一号电池也能收听2个月(甚至超过2个月)?估计节能目的不那么明显。

我认为,用2节1号电池代替2接5号电池,或者4节1号电池代替4节5号电池才是王道。而不是自作聪明地用1节1号电池代替4节5号电池。

1.5伏低电压收音机,我认为不适合用于带喇叭,带耳机最好。它的主要好处是可以废物利用,把在高压下工作不好的等外品三极管利用起来。

网友:
设计1.5V一号电池供电还有一个原因,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有手电筒,大多用一号电池,电筒用过的旧电池收音机还能用。

网友:
国产电池的参数

网友:
我出一个馊主意:多用一只晶体管,搞个效率可高达75%以上的自激振荡器经升压后再整流,愿意几伏就几伏,以6~9V为宜,然后接正常的收音机。

网友:
以前1号电池便宜。没记错的话同5号差不多
这不行,干扰大。

网友A:
七十年代,普通的电池价格是,1 号:0.24 元 / 节;   5 号:0.15 元 / 节  。

而当时的 两者的容量,分别是: 1 号:4 Ah  ;   5 号:0.4 Ah    。

能把收音机的体积缩小,在当时是很拉风的事,设计成 用四节 5 号电池供电,多少有点“不惜代价”的意味。

四节 5 号电池的总容量,小于一节 1 号电池的一半。但价格已经超过 1 号电池的两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1号电池没电了还可以钻孔注盐水来再生,当年物资是小家伙们难以想象的匮乏,连牙膏肥皂之类的必需品 ...

这个厉害,没干过。。只拆开过。。。中间一根圆柱体,一些黑粉粉。当时还用舌头尝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十年代,普通的电池价格是,1 号:0.24 元 / 节;   5 号:0.15 元 / 节  。

而当时的 两者的容量 ...

王老师,好久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9V电池的更坑爹,比1号电池还贵的多,容量有1号的百分之一就不错了

早期产品极少数才用9V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只是听说过!
原来工厂厂长说,文革期间化肥厂电力变压器容量不够,就在外面淋水降温呢,换做现在 ...

以前看过一个文章,说抗战时期怎么保持电台有电用,内容忘了

网友:
七十年代我干过在电池上打眼后再灌盐水后用腊封好孔,放几个小时后,用灯泡试,比没灌前灯要亮一点,但点的时间一两分钟后又不行了。后来灌完后放在脉动直流电中充电8~10个小时左右,这时小电珠比较亮,可以连续工作1个小时左右后,电压又下去了(回到没处理前的状态,即电珠呈红丝状,充好后光呈黄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只是听说过!
原来工厂厂长说,文革期间化肥厂电力变压器容量不够,就在外面淋水降温呢,换做现在 ...

变压器发热,用多种措施降降温,保障生产正常进行,是正确的方法,应予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