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郑小烧老师的经验救了我的mf79万用表

楼主(2024-02-01):
    1月21日,我在论坛发帖求助mf79万用表故障问题:一是表针回零不准,二是欧姆×1、×10k档调零困难,三是各档测市电、干电池电压均明显偏低。求助后,至少得到8位热心坛友的及时回应指导。其中好几位是坛中最活跃、最资深、最有水平的前辈老师,如小鬼头、老郑小烧等,因为我半年来从坛中看到很多而且经常看到他们高水平的万用表实践研究文章及很好的指导帖、经验帖,印象很深。针对故障现象,指导意见集中在先搞准表头灵敏度及检查游丝是否缠绕两个方面。
昨晚,终于按照老郑小烧老师的经验,发现并成功解决了游丝叠圈的问题,万用表测量值基本恢复正常。
    回忆起十多天来,处理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两块mf79表本是前段时间购的问题表,一块尚可,一块权当配件表。一是为了学习指针万用表简单问题和故障的处理与检修,初步练练动手能力;二是问题表相对便宜一些,买新表放着意思不大,还舍不得拆拆解解。到手后,先清除两块表严重的电池漏液锈渍;清洗表头盖内及读数盘上被腐蚀脱漆的污染;清理表芯内吸附的碎屑、掉漆及粉粒,原因是一块表的度盘掉漆进入了动圈系统,一块表芯后无纸签遮盖,进了很多污物。结果是:表头不通的一块,不小心被捅到上游丝,游丝水平面被破坏;两块表头盖静电严重,指针跟着手指走,而且任意地方停,又买新洁尔灭做了处理,恢复正常。针对坛友指导意见,反复看了老郑小烧老师23年7月初发的修复、检测一块93年79表的文章,以及指针表测量值偏低,调整磁短路铁改善表头灵敏度,游丝、轴承轴尖故障处理等类似帖子。因无条件直接测试表头灵敏度,就将测值偏低那块表的磁短路铁片从磁极开口处全部移开,结果测市电压值仍只有200~210v,但示值比原来提高10v左右。说明仍未找到故障根本症结。也曾在大白天太阳底下用放大镜反复仔细检查过上下游丝状态,下游丝平平正正;上游丝左高右低一点,圈距左窄右宽一点,还算基本正常,并无明显偏心和叠圈迹象,两边基本在一个平面。但有一个现象是上游丝从右边看是4圈,到了左边从外往里从4圈变成了3圈,百思不得其解。鉴于之前不小心已经捅坏过两个表的游丝(好在两个表动圈已断,基本已经废了!),就硬是没敢再下手。就收了摊子,准备过完年购数字表,从测表头灵敏度、内阻开始,再判断故障到底在哪里。
    昨晚不干心,又拆出表头在灯下用放大镜观察,依然如故。突然想到,何不用另一块表头不通又被我捅得游丝变形的79表对比观察呢?一看果然被捅变形的游丝,仍然清清楚楚两边各4圈游丝,而且能清楚看到游丝内圈焊点及焊柱就立在那里。而故障表游丝从4圈变3圈,而且看不到内圈焊点焊柱,这就基本肯定这个表游丝有叠圈并挂在焊柱内侧挡住了焊点焊柱。在灯下左手拿放大镜、右手用削细的牙签,将左侧内侧第二圈游丝往上轻拨了一下,奇迹出现:游丝恢复了4圈,而且左右圈距均匀,水平面也进一步恢复,再看指针位置,从原来指向零位,一下从零位偏左了近1公分(之前在没有排除游丝故障时,将游丝强行调到了零位)。这就断定症结已找到,故障已排除。接上表头,用1000、500、250伏档测市电压,为250、250、255伏,出奇的一致(之前将磁短路铁片已全部移离两极掌开口处,灵敏度被不当提升),再测9v、1.5伏电池,也恢复到9v、1.65伏(与正常表测试基本一致)。另外,表针回零不准的现象也不再出现。(欧姆调零难问题,因电池卡簧锈蚀接触不良,已解决。)接下来,恢复磁短路铁片到原来位置。测量结果接近正常:市电1000、500、250伏档分別指向220v+、230v、237v左右。测1.5v电池比恢复磁短路铁前小0.15v,测9v电池又变成了8v多一点。
在此,感谢老郑小烧等坛友的绝佳指导,向你们致敬!向你们学习!
    但又生出了几点疑问:
    1.移开磁短路铁,测量结果偏大好理解,但各档示数为何能异常接近?
    2.恢复磁短路铁,市电各档测量结果接近正常,但为何测量结果差距拉大,而且测电池电压又明显偏低?
    3.此表在上家手上,可能动过可调电阻?要校准此表,从测表头内阻、灵敏度必需设备考虑,除了准备一块数字表之外,还需什么器件?用数字表如优利德UT61E可否?请指教!

解除叠圈后,上游丝水平圈距进一步恢复

解除叠圈后,上游丝水平圈距进一步恢复

移开磁短路片,1000v档测市电250v

移开磁短路片,1000v档测市电250v

500v档测市电250v

500v档测市电250v

250档测市电约255v

250档测市电约255v

恢复磁短路片,1000v档测市电220v

恢复磁短路片,1000v档测市电220v

500v档测市电230v

500v档测市电230v

250v档测市电237v

250v档测市电237v

网友A:
估计分磁片除了能该表磁隙内的磁场强度以外,还改变了磁隙内的磁场分布情况。使得表头线性变差,左半圈强度较大,右半圈强度较小,就成了楼主所测量的结果。

补充内容 (2024-2-1 20:55):
估计分磁片除了能改变该表磁隙内的磁场强度以外,还改变了磁隙内的磁场分布情况。使得表头线性变差,左半圈强度较大,右半圈强度较小,就成了楼主所测量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气了 ,指教不当,我21年入坛时什么也不懂,都是跟坛里的前辈学的 。
普通电压电流源范 ...

我和你入坛时间差不多,研究47-6的时候现在看好像很菜。不过你用心很多,画47的图已经是专家级的了。所以升级到元老级别了。

网友C:
很有耐心,为你的耐心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有耐心,为你的耐心点赞。

初学而已,让大家见笑了。感谢支持!

网友D:
钟表游丝  粘连的原因 油污 磁化 外力
               解决的方法 清洗 去磁 矫正

网友E:
以后修表建议买入二节5号电池,测量电压优选他,一个事安全,不会触电,第二个是电压极其稳定基本都在3.1-3.2V,容易看出问题,用交流电容易误判,因为波动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钟表游丝  粘连的原因 油污 磁化 外力
               解决的方法 清洗 去磁 矫正

感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后修表建议买入二节5号电池,测量电压优选他,一个事安全,不会触电,第二个是电压极其稳定基本都在3.1-3 ...

谢谢热心指教!

网友B:
恭喜找到病根!楼上wanwenhao1老师说得对,这表原本指针与度盘配合得就不好,调整磁短路片可能进一步改变了线性。
我倒是觉得恢复磁短路后更接近真实值。但校表要用标准源,或者用信得过的数字表(UT61E完全可以)监测比对。
接下来需要从表头灵敏度开始,一步步捋,因为MF79电压档无分流支路,所以表头灵敏度可以在50uA档直接测量,注意要扣上后盖再测。50uA校好后,再调整表头旁边的620欧,将基础档内阻调整到5K。
另外,交流档精度差,要先校直流档,再校交流档。

网友F:
始终认为该表欧姆档靠右刻度有问题,无论直流电压档校验多精准,欧姆档越靠右误差越大,MF47如果直流电压档准,欧姆档精度也不会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始终认为该表欧姆档靠右刻度有问题,无论直流电压档校验多精准,欧姆档越靠右误差越大,MF47如果直流电压档 ...

这表的度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分磁片除了能该表磁隙内的磁场强度以外,还改变了磁隙内的磁场分布情况。使得表头线性变差,左半圈强度 ...

感谢高手深入分析指教!非常感谢!!!
向你们学了不少知识经验,感谢无私奉献!
此表要差不多搞准,最少还要从表头灵敏度、内阻测试
再着手,看看到底灵敏度是否下降,结合标准值测试,
对里面可调电阻等再进行调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找到病根!楼上wanwenhao1老师说得对,这表原本指针与度盘配合得就不好,调整磁短路片可能进一步改变了 ...

谢谢老师深刻准确分析、手把手指教!您说得对对的。
您发的电路图看着亲切,我前阵子可能也是从您帖子下的。
我移动磁分路片时做了标记,并未拿下来,游丝理好后,按原位置恢复。
所以测量值正像您说的,应该更符合该表测量结果。
我入坛只几个月,苦于手上连一只数字表都还没有,更别说标准源和校表
专用设备。得接下来,有空再按您指教琢磨琢磨,添置点必需的修表设备。
论坛知识无限,学无止境。有问题还得向您、向坛友继续请教!
深表谢意、敬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深刻准确分析、手把手指教!您说得对对的。
您发的电路图看着亲切,我前阵子可能也是从您帖子下 ...

玩指针表的校准需要数字表,而数字表我觉得如果是针对校正指针表的话,优利德61e+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