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插排的LED 炸了两个了,供电应该怎么修改下才能正常?

楼主(2024-02-01):
两个电源插排的电源指示灯LED ,都在按下插排的电源开关时炸了, 当时插排 一次是插有鱼缸供水的小水泵,一次是插有电暖风机, 估计是电机的线圈产生的高压反电动势,损坏的LED,准备修复下插排的LED ,顺便采取点措施,不知大家有什么建议?
初步打算在开关后的220V,火,零 并联个103的电容,吸收下脉冲电压。

网友:
反向并联二极管

网友:
给LED前后加俩1n4007二极管

网友:
如果是高压反电势,那就不如加个二极管啊

网友:
并个400V的压敏电阻

网友:
串联的电阻合适,在LED两端反向并联一只IN4007即可。

网友A:
我都是串一个4007+电阻,再在LED上并一个4007

网友:
我做的指示灯电路,感觉效果还可以,LED用的是贴片0805红,电阻是0805的。
一个电阻用的是330K,另一个用的是470K,对比亮度差异不是太大,强光下可能效果差点儿。

网友:
改用大电阻串发光二极管,比如1m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串一个4007+电阻,再在LED上并一个4007

骚操作之 LED 并 LE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骚操作之 LED 并 LED

    这是用三极管控制?还是可控硅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三极管控制?还是可控硅控制?

就是电源指示灯 旁边的三极管和其它电路构成姐弟失效指示灯,是另一个,照片中没有拍出来。

这个是 APC 的防浪涌排插,上面有电源指示灯和姐弟失效指示灯各一个。

网友:
旧电器上面很容易拆到压敏电阻啊!型号一般是471KD10一类的,D10表示直径,越大越好,K是误差,471是470V动作电压,220V线路中规定使用这么高的压敏电阻。

网友:
加471压敏的同时,最好再串个1-3A的保险丝

网友:
我现在维修插排指示灯,在网上买无极性(也就是2只发光二极管反向并联)高亮发光二极管,一来亮度高,二来不宜损坏。

网友:
还是要看看原来串联的电阻大小吧,适当加大电阻值应该有这效果。

网友C:
比一般方案省电,关键是人走灯还亮。

网友:
    我家所有的插排上的指示灯全都被我换成了翠绿色高亮发光二极管,串联3.9M的电阻和1N400二极管。更换后亮度比有些插排原来的指示灯还亮。
    插排原来的LED指示灯串联的限流电阻大多是200K的。我换为3.9M(本想用4M,但只买到了3.9M的),电流约是原来的二十分之一。再加上串联了二极管,指示灯功耗大为降低,寿命也大大延长了。

网友D:
画了两个图,图一是消耗功率比较大的模式,但4007不承受反向电压,从理论上更安全。图二消耗功率是图一的一半,半波被切除。但D1的4007要承受全部反压,一旦有峰值突破,D1有击穿的可能。但也不会炸LED。电阻R1阻值可以根据LED的亮度调整,不一定非要这么多。但尽量选大一点功率的电阻好些。如果阻值220K,图一中电阻就要有220mW的功耗,最起码要1/4W的电阻。很多插排里用的都功率太小,容易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比一般方案省电,关键是人走灯还亮。

您这个太复杂了些,看看我的4个元件的简化版 8.6nF的电容,容抗大约370KΩ。电流大概0.6mA,耗电极低。

耐压630V的涤纶电容

耐压630V的涤纶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这个太复杂了些,看看我的4个元件的简化版 8.6nF的电容,容抗大约370KΩ。电流大概0.6mA,耗电极低 ...

谢谢指教! 今天看到雅马哈有源音箱的电源指示灯,保护部分比较考究,可以借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了两个图,图一是消耗功率比较大的模式,但4007不承受反向电压,从理论上更安全。图二消耗功率是图一的一 ...

谢谢指教! 现在看电源开关很多插排没有加脉冲吸收的阻容件,所以开关机容易产生脉冲电压,如果要求严格,可以再并联个电阻电容,作为脉冲电压吸收。  以前表头钨丝灯泡做背光供电电路测试过,如果不并联电容电阻吸收脉冲,开关也不加阻容吸收,频繁开关几次,钨丝灯泡就会被损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您这个太复杂了些,看看我的4个元件的简化版 8.6nF的电容,容抗大约370KΩ。电流大概0.6mA,耗电极低 ...

你居然还有这种2CP二极管,这种二极管自出来1N400系列后我就扔了 ,我是并一只1N4148二极管,电容用0.01μ。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今天看到雅马哈有源音箱的电源指示灯,保护部分比较考究,可以借鉴下。

不太清楚这音箱指示灯装在什么电源中,我们现在插排这种指示灯,用LED做显示的话,故障一般应该不是管子造成的。LED是一个类似稳压管的器件,发光后,电流会很快增加。只要电流不增加,压降基本就是稳定的。而一点点电流不会造成LED烧毁。以一般插排用的220K电阻加一个LED来说,基本上会有1mA电流。LED的正、反向击穿电压相比220V,近似可以忽略,正向工作也就最多3V,反向击穿电压6V上下。LED发亮时1mA,3V,才3mW。而那个220K的电阻上,承受了1mA,220V,220mW的功率,接近1/4W。加上插排中散热不理想,很多时候,摸插排指示灯亮的久会热。4个灯亮就接近1W。而为了降低成本,那个电阻用的是越来越小。一旦电阻击穿烧毁,必然就会爆LED。如果说尖峰电压会烧管,那可以算一下要多少电压才可以。比如220K电阻情况下,电流1mA。而一般3毫米的LED,最大工作电流可以到20mA,这还是连续电流。而尖峰不可能是持续的。由此可见,要想达到20mA的电流,供电电路要出现220KΩX20mA=4400V的持续电压,才可以在220K电阻情况下达到20mA电流。如果有4000V持续电压,也只是LED会爆亮,并不会烧毁。所以个人认为,不必要加什么吸收电路。只用一只电阻一只LED的情况,建议自己换1/2W电阻。当然串入一只4007二极管,就会砍掉电阻上一半的功率。所以,能提高可靠性的关键元件,是那个不起眼的电阻。同时最好给LED并联一个反接的二极管,使之工作时,避免反向击穿的过程出现。虽然反向击穿电压不高,但击穿对管子的寿命肯定不利。这样就可使插排指示灯可以长时间无故障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居然还有这种2CP二极管,这种二极管自出来1N400系列后我就扔了 ,我是并一只1N4148二极管,电容用0 ...

这地方用的真不在乎是什么型号,随手拿了一个去去库存,早年养成的习惯,啥都想物尽其用 而且很多当年留的二极管2CK的玻璃管,都不知道扔到啥地方去了。现在物料不值钱,但买一堆回来也用不完,干脆有的用就凑合 那电容也是拣的库存,为了做这灯,还用红包买了一堆10n安规电容。

网友:
我有点不相信串联330K电阻的LED这么容易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清楚这音箱指示灯装在什么电源中,我们现在插排这种指示灯,用LED做显示的话,故障一般应该不是管 ...

雅马哈的电源指示灯,板上的电路是串联个680欧1/6W电阻,接三端稳压7815输出端。电流还真是不小,接近20m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