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牛罐装 为啥?

楼主(2024-02-01):
输出牛  都说输出牛罐装树脂  沥青  腊  或则其它介质都会让声音变差  腊还有腐蚀性  但是  拿出来显呗的个个都是罐装的  包括天价的日本牛

这个矛盾  罐装的是怎么保持好声的
没人说过
如三百逼的牛  四百五到顶了  既然不罐装声音好 为啥还要罐装?是为了好看?形象?

网友:
罐装第一好处是电、磁屏蔽,其它的说不出一、二、三

网友A:
没说封灌会影响音质,之前讨论和实验的,都是浸漆影响音质,浸漆和封灌是不同的,前者漆会渗透到线圈之间的任何地方,增大了介电常数导致分布电容增加,封灌只是把表面密封而已,影响很小。

封灌的好处主要是防潮,提高寿命,像南方有些地方在特定时期湿度非常大,不封灌的牛如果长期不通电很快就坏了,如果变压器不考虑维修的话,最好还是封灌为好,一般用低硬度的环氧树脂,沥青受热会有异味儿,不是很好,蜡有同样的问题,不耐热,随着发热,线圈表面的蜡会融化渗入线圈内部,导致和浸漆一样的问题,但高频蜡对介电常数的影响要比漆小一些,所以也有用高频蜡封灌的

网友B:
灌封的好处北方不太明显,南方潮湿的地方对牛的寿命影响很大,而且灌封有利于散热。

网友:
浸漆罐封就是为了工作安全可靠。至于对音质有啥影响只有灌完了烧香祈求了

网友:
烤干,雚环氧树脂并不能渗入线圈内部,除非抽真空。

网友:
主要作用是防潮。

网友C:
防潮只要浸漆裸露就可以了,封罐是磁屏蔽,就像电视机的喇叭后屁股屏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担心渗进去为什么不在灌密封介质之前用保鲜膜把主体牢牢包起来呢,现在全世界哪儿都有保鲜膜。

用保鲜膜包着变压器怎么用都新鲜的(刚出厂的状态)

网友:
我觉得还是不要灌封  省的以后垃圾佬拆铜线时候骂骂咧咧的

网友:
那就啥也不要用就用个罐给密封起来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封灌会影响音质,之前讨论和实验的,都是浸漆影响音质,浸漆和封灌是不同的,前者漆会渗透到线圈之间的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担心渗进去为什么不在灌密封介质之前用保鲜膜把主体牢牢包起来呢,现在全世界哪儿都有保鲜膜。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灌封的好处北方不太明显,南方潮湿的地方对牛的寿命影响很大,而且灌封有利于散热。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潮只要浸漆裸露就可以了,封罐是磁屏蔽,就像电视机的喇叭后屁股屏蔽一样。

屏蔽  有罩子不就行了吗?不封灌不是一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屏蔽  有罩子不就行了吗?不封灌不是一样吗?

见到只有密封的变压器,至于灌封是在湿度大的环境使用防潮,另外过去的漆包线绝缘强度有限灌漆能够提高绝缘,总的是提高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到只有密封的变压器,至于灌封是在湿度大的环境使用防潮,另外过去的漆包线绝缘强度有限灌漆能够提高绝 ...

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总体灌装绝缘漆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