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海尔电视机遥控器故障处理

楼主(2024-02-01):
一台海尔65吋电视机遥控器红灯常亮,致使电视机无法看,而电视机上按键不知道在何处(摸看一圈也没)。遥控器没看到有接缝,不知道怎么打开。

楼主:
这电视机上不知道把按键放在什么位置?机子挂在墙上根本无法看到,真是坑货

网友:
蓝牙遥控器不好修啊

楼主:
是啊,灯常亮,刚打开看了没得修,已经下单买个。

网友:
可能有某一个按键粘连啦。

楼主:
这种按键不好,连清洗都.......,算了反正都买了个。

网友A:
凡是不好拆的,就大力往地下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凡是不好拆的,就大力往地下摔

简称大力出奇迹。

楼主:
就是用钢针对两种不同塑料界面大力撬,还真是大力出奇迹。

网友B:
这个亮的片子叫“锅仔片”,可以把那个薄膜整体揭下来,仔细检查一下,其中一个没有回弹。就是普通青铜弹片,拆下来用球头塑料顶一下,让它圆弧恢复。

网友:
别修了,修了还会出毛病,非常影响心情

网友:
     我家就是海尔电视机,29寸。它的按键是触摸式的,在右下侧,光线暗点真看不到。
这是我打灯光照才看到的。
还有的是在右下后面有有一组按键。

网友:
我的海尔65吋开机按钮在左下角,就是电源指示灯的右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亮的片子叫“锅仔片”,可以把那个薄膜整体揭下来,仔细检查一下,其中一个没有回弹。就是普通青铜弹片 ...

全拿下了也没用。丢垃圾桶去。

楼主:
就是这样撬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拿下了也没用。丢垃圾桶去。

丢了型号可就不好找了。按钮有的是组合键在后背板上,带导航键的,有的是触摸按钮,楼上已经提到过。你把按钮全去掉,用洗洁精把电路板清洗干净,然后再烘干复原,看看灯是不是常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丢了型号可就不好找了。按钮有的是组合键在后背板上,带导航键的,有的是触摸按钮,楼上已经提到过。你把 ...

背面的“锅仔片”是用塑料薄膜胶粘的,估计拔下来后也无粘性,所以不想花时间再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面的“锅仔片”是用塑料薄膜胶粘的,估计拔下来后也无粘性,所以不想花时间再修。

不要紧,大不了自己重新用胶带粘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