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VS电路实验

楼主(2024-02-01):
本来我对ZVS和振荡升压电路不感兴趣,但前阵子做一个数据采集系统,电源用的是DCDC加LDO,但FFT结果显示有一个不应该出现的频率尖峰,最初怀疑是信号通路引入的干扰,但用各种方法测试后发现和信号通路无关,最后外接纯线性电源后尖峰神奇的消失了。

这使我对于在精密系统中使用DCDC电源产生了焦虑(实际上是可以用的,只是限于成本和技术,我无法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开始研究正弦波升压电路,因为不需要自稳压,所以自激振荡方式就很好,为了效率不能采用单端电路,必须是推挽。

参考过几种方案:
1.由振荡器驱动推挽功率放大来输出,缺点是电路比较复杂,效率也不高
2.丙类功放输出,缺点是电路调试比较麻烦,而且输出稳定性根本没谱儿
3.罗耶电路,缺点是需要额外绕组来驱动晶体管,变压器比较复杂,懒不想搞

最后决定采用以前了解过但没有怎么研究过的ZVS电路,相比很多人对这个图不陌生,经典的ZVS

电路看似简单,其实名堂很多,按图索骥大概率能工作,但可能不如人意,网上对ZVS电路的具体实施也很少有说的比较细的。上面的图设计用在大功率场合,这个电路网上玩的人很多,大多都是用来做感应加热、特斯拉线圈拉弧等。

但我需要的是一个小功率升压电源,旨在用3.7V锂电池升压到±15V,次级输出电流不超过20mA,如果按上图做显然不现实,静态电流至少几百mA,所以必然要修改。首先是MOS管,为了适应单节锂电池驱动,Vgs应该小于2V,否则不能很好的开启MOS管。ZVS电路漏极峰值电压是电源电压的3.14倍,一般取MOS管耐压为电源电压的4倍,这里我用的是Vgs为1V的NX3008NBK,耐压30V,电流400mA,够用了。谐振电感用的是开关电源上拆的铁粉芯磁环,绕满后两端电感大概250uH,配用10nF谐振电容。因为NX3008NBK的栅极耐压是8V,远大于电源电压,所以栅极稳压管去掉了。

先上实机测试图
电源电压4V,空载电流30mA,因为栅极串联电阻是470,所以栅极关断时电源会在这个电阻上产生大概9mA电流,算下来振荡器空载电流大约20mA
波形完美,峰值电压4*3.14=12.56V,完全符合理论值

空载电流20mA略高,没有达到预期值(10mA以下),原因在于电感ESR比较大,我们知道EPR=ESR*Q^2,而Q=Z/ESR,因此EPR=Z^2/ESR,而EPR是并联在电感两端的,相当于LC回路的负载,EPR小负载较重会损耗很多振荡能量,这些能量需要电源来补充,我们用Spice仿真验证一下。
当ESR=1m欧时,可以看到流过L3的静态电流几乎为0
把ESR设置为2欧,L3上的电流明显增大

在电感固定的前提下,难以降低其ESR,但可以减小电容(电容的ESR很低,在这里可以忽略),这样频率就升高了,电感的Z就变大,EPR增加
把电容从22nF变为5.1nF,频率大概变成原来的2倍,可以看到L3上的电流明显降低,但频率也不能无限升高,高到一定程度ESR会显著增加,电感Q值反而会下降,所以不能高过电感Q值的拐点

后面就是寻找一个合适的低损耗电感,把静态电流降低到10mA(不包含栅极驱动电流)以下

说了这么多,总结下ZVS电路的实施要点,这些都是研究过程走弯路得出来的
1.振荡电压峰值等于电源电压的3.14倍,以此来决定器件参数
2.R3和R4决定MOS管导通速度,值越小导通越快,但耗电越大,但太大的话MOS管导通过慢会导致起振困难
3.D1和D2决定MOS管的关断速度,其压降越低,MOS管关断越早,这样MOS管共同导通时间就短,静态功耗低,它的反向耐压需求和MOS管一致,这里我用的是1N5819
4.电感L3的大小,应保证在谐振电感(指漏极到漏极)的4倍以上,否则振荡会产生调幅,甚至不稳定
5.谐振电容一定要用低ESR的,越低越好
6.谐振电感的磁芯抗饱和能力要强,如果磁芯饱和了,MOS导通电流上升时电感会失效,此时能量会被MOS管吃掉而不是用来产生磁通量,静态功耗会非常高,所以大功率一定要用铁粉芯而不是铁氧体
7.谐振阻抗决定谐振电流(即流过谐振电容的交流电流),谐振电流决定带负载的能力,因此大功率场合要用小电感大电容,小功率场合反过来(因为小电感Q值很低)
8.根据要带的负载功率选择谐振电流,再根据谐振电流和电感量选择磁芯材料(防止饱和)以及电容,电容的电流通过能力需要能够承受谐振电流的峰值,这个参数很多电容都不给出,小功率问题不大,大功率的话最好用电磁炉用的那种电容,或者安规电容,这两种电容都能够承受大电流
9.D1和D2一定要用快恢复管,普通的1N4007在几十kHz就跟个电容差不多,根本不行

最后祝大家玩的愉快

楼主:
负载实验来了,之前静态电流30mA,仔细一看电源设置的4.5V,把电源电压降低到3.6V,一个标准锂电池的电压,静态电流变成了25mA(包含栅极驱动电流),然后在这个条件下进行负载测试

我很懒,所以随便饶了几圈当次级,空载输出电压大概1Vrms,做测试足够了,反正测负载多几圈儿少几圈儿无所谓
负载使用10个10欧电阻并联,这样方便切换不同的负载值,只需要剪掉几个电阻就行,反正一次性的,我只测一遍,懒

倒着来吧,我先试了10个电阻并联,也就是1欧姆负载,输出波形完全没法看,这个负载功率应该已经超过振荡回路的振荡功率了(根据L/C的比值和振荡频率,可以算出回路中的峰值电流,它决定最大输出功率),完全没意义了,所以就不上图了。

我们从8个电阻并联测,也就是1.25欧姆负载测起,可以看到波形依然很烂,依然超出最大功率,换换换

接下来是7个电阻并联(还没测呢就牺牲3个电阻了),可以看到幅度比8个电阻并联时要大一点点,但依然超功率,输出854mVrms,负载是10/7欧,负载功率510mW,3.6V电源输出247mA,功率890mW,效率57.3%,可见负载超出最大谐振功率的时候效率低的令人发指

然后再献祭一个电阻,这下波形好多了,好歹还算个正经波,输出836mVrms,负载10/6欧姆,负载功率420mW,电源输出156mA,功率561mW,效率74.8%,这下终于正常了

继续献祭电阻,这次是5个,波形没有变得更好,说明这是两臂不平衡导致的奇次谐波,不是负载问题,输出848mVrms,负载2欧姆,负载功率360mW,电源输出135mA,功率486mW,效率74%,下降了,这很正常,因为在允许功率内,负载功率越小,效率越低

继续搞,可怜的电阻就剩4个了,波形略微改善,这是负载对初级回路Q值的影响降低了,选频能力提高,输出865mVrms,负载2.5欧姆,负载功率300mW,电源输出115mA,功率414mW,效率72.5%,继续降低,符合理论

静态电流是25mA,包含栅极驱动电流,当栅极关断时,栅极相当于对地通过1N5819接地,压降0.25V,栅极驱动电阻470欧,因此栅极驱动电流为3.35V/470欧=7.13mA,当栅极开通时,3.6V电源通过470欧+4.7k电阻接地,电流3.6V/5.17k=0.7mA,所以栅极驱动需要大概8mA电流,这个可以通过优化改善到5mA以内,这样静态电流就是20mA左右,再对电感质量进行一下优化(我现在用的是铁粉芯,不容易饱和,但是损耗大),总静态电流有望优化到15mA以下,这样效率还可以继续提高,在接近满功率时应该能够达到80%(毕竟现在就74.8%),如果能达到80%的效率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毕竟硬开关的DCDC在小功率下也就80%出头的效率,而且还有难以解决的高频毛刺。

以上,给各位参考

网友:
谢谢分享
有示波器完全可以看着满载的栅极波形,在开启速度不明显变慢的情况下调大R3R4,降低静态电流。
另外,主板或者显卡上拆的电感很好用。

网友A:
虽然叫做ZVS但不一定工作在ZVS的状态
这个得需要通过电感来精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叫做ZVS但不一定工作在ZVS的状态
这个得需要通过电感来精调

当然不可能百分百工作在ZVS,因为它的ZVS是靠LC谐振来实现的,但因为电感和电容都是非理想的,存在ESR,因此其矢量相位并不是在正负90度,而是有一个相位偏差,从而导致两管的导通角不是准确的180度,而是略大,这个相位偏差使两管存在一个同时导通的时间。从能量的角度讲,这个相位偏差导致LC回路的电流和电压不是正交关系,因此消耗能量,这个消耗的能量要靠两管同时导通来弥补。

但是,它的思想确实是ZVS的思想,严格的ZVS需要检测过零电压来实现,电路就复杂了,简单应用这个电路是足够的,想降低静态功耗的办法我上面也都说明了,无非是尽量降低LC回路的损耗,即提高Q值,但LC回路Q值太高又有其他问题,比如阻尼大导致起振困难以及冲击电压电流较高,比如功率上不去等等。

网友:
这电路早年推高压包经常用,从几瓦到上千瓦都能用,很神奇,且元器件要求不甚严格,

网友B:
楼主测过没,小功率输出的时候,效率大概多高?

网友C:
满载的时候,正弦波会变形吗?

网友D:
如果不要求效率,目的低EMI、小功率,可以试一下次级LLC,
元件及变压器均容易找,因为是OTL输出,有隔直流电容,不用顾虑磁芯饱和,直接用共模变压器或者共模电感(例如我用的是U9,20mH的共模电感),振荡频率低于或接近LLC谐振频率时,次级的电流波形就接近正弦波。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94953&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过没,小功率输出的时候,效率大概多高?

还没有试过,每天没什么时间搞,过量天再试吧。

不过我用Spice仿真了一下,在不考虑LC回路损耗的情况下(为了加速仿真电感一律10m欧ESR),以谐振回路两端电压(即电源电压的3.14被)以及谐振回路电流的乘积作为谐振功率,当负载功率是谐振功率的一半时,效率约为95%,当负载功率为谐振功率的100%时,效率约为90%,这是仿真得到的理论效率。

然后考虑LC回路损耗,把静态电流加上去计算就可以了,我在仿真的时候通过增加电感ESR(实际电路中损耗主要是由电感引入的,电容因为Q值很高,可以忽略)使静态损耗为20mA(模拟实际电路),通过改变负载分别使负载功率为谐振功率的一半以及100%时,得到的工作电流减去20mA再计算效率,和理论效率基本一致,可见效率主要取决于空载时的静态电流,即LC回路的损耗,只要把这个损耗降下去,在半负载功率时得到80%以上的效率不成问题(前提是负载电流要足够大,负载太轻时效率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满载的时候,正弦波会变形吗?

如果负载是纯电阻,波形会有失真,但比较轻,如果是整流+电容这种功能负载,波形会变得非常奇怪,谐波增加,但不会有高频尖峰,所以很容易用LDO去掉,这是硬开关电源不能比的,硬开关电源的问题高频尖峰几乎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要求效率,目的低EMI、小功率,可以试一下次级LLC,
元件及变压器均容易找,因为是OTL输出,有隔直 ...

主要是我懒,LLC太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负载是纯电阻,波形会有失真,但比较轻,如果是整流+电容这种功能负载,波形会变得非常奇怪,谐波 ...

我试验royer电路的时候也会这样。整流滤波的时候,波形右斜边凹陷下去,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验royer电路的时候也会这样。整流滤波的时候,波形右斜边凹陷下去,不好看。

谐振电路是这样的,次级的负载特性会反射到初级,因为初级的LC谐振回路属于高阻抗,所以很容易受影响而导致非线性,然后非线性就会有大量谐波。如果初级是低阻抗源推动的,影响就会小很多,比如市电变压器次级整流,对初级波形有影响,但非常小,因为市电是低阻抗源,或者初级用OTL电路推动也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关系,这种电路的频率一般在几十kHz,哪怕有大量谐波,很高次也就几百kHz,很容易被LDO过滤掉,硬开关电源的高频开关干扰频谱往往在几MHz,而且很宽,LDO基本无能为力。

网友:
请楼主和坛友们来评价一下下面的这个电路,他似乎有错误    中间打点还是不打点  ?
他的推挽也不对称,线圈同名端把我整晕了。

还有这个图在实用时没有在线圈上并联谐振电容,行不行

谁能给出一个这个原理的    实用的硅管图纸       我想自己制作这个电路
若有人知道我,成功后我会发帖子出来回报指导者。

非常需要您的指导。

参考资料来源:http://www.360doc.com/content/20/0815/04/12109864_930397560.shtml
自激推挽式双变压器开关电源电路
用一个体积较小的工作在饱和状态的驱动变压器 T1 来控制功率开关管工作状态的转换,而使用一个体积较大的工作在线性状态的开关变压器 TZ 来进行电压的变换和功率的传输。由于采用了独立的饱和驱动变压器,因此开关电源电路的工作特性就有了很大的改善。电路的工作过程是,在接通电源后,由于电路总是存在着不平衡,假定功率开关管 VTI 首先导通,它的集电极电压就会降低,在输出开关变压器丁 2 的一次绕组 NPI 两端就会产生电压,一次绕组 NpZ 的两端也会相应地产生感应电压。绕组 NPI 、 NpZ 上所产生的电压值之和全部加到由驱动变压器 T1 的一次绕组与反馈电阻 Rf 组成的串联电路两端。驱动变压器 T1 的二次绕组 N bZ 上所产生的电压把功率开关管 V 丁 2 的基极置成反向偏置,使其保持截止状态;驱动变压器 T1 的二次绕组 Nbl 上所产生的电压把功率开关管 VTI 的基极置成正向偏置,使其很快达到饱和导通状态。驱动变压器 T1 磁化电流的增加就会导致 T1 的饱和。一旦 T1 达到饱和,一次绕组 Nf 中的电流很快增加,因此反馈电阻 R 俩端的电压降也就会增加。这样,绕组 Nf 上的电压降就会减小,于是与驱动变压器 T1 二次绕组相连的功率开关管的激励电压也会相应减小,原来处于饱和导通状态的功率开关管 VTI 集电极电流开始减小,逐渐退出饱和区。因此所有绕组上的感应电压全部反向。功率开关管 V TZ 开始导通,功率开关管 VTI 将很快进入截止状态。功率开关管 VTZ 的饱和导通状态将一直维持到驱动变压器 T1 的磁通达到负的饱和值为止。这时两只功率开关管 VTI 和 V 丁 2 的工作状态将又会发生翻转,使功率开关管 VTZ 截止,功率开关管 VTI 重新导通。如此重复上述过程,电路形成自激振荡状态,这就是自激推挽式双变压器开关电源电路的工作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负载是纯电阻,波形会有失真,但比较轻,如果是整流+电容这种功能负载,波形会变得非常奇怪,谐波 ...

这种电路,对收音机的干扰大吗?

网友:
多年前做过 点亮日光灯管用,电源用的12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懒,LLC太麻烦了

其实也不算LLC,只是LC,利用次级LC谐振输出正弦波,元件的选用远比ZVS简单
变压器就是用普通220V输入端那种共模变压器,短接初级绕组,测次级的电感L(其实就是漏感)。
用1/2*pi*SQR(L*C3)算出C3和漏感L组成谐振频率。

变压器初级由uc3845 50%占空比低阻抗驱动,然后选择合适的R1,C1,使3845的"输出"振荡频率要小于等于上面算出来的谐振频率。
因为是OTL,有隔直流电容,所以不用考虑变压器饱和。
当然这个电路输出功率是有限,不过300mW肯定没有问题,作为测量电路的隔离电源足够了

当然你也可以在C3再串联一个L来调节谐振频率,此时就是LLC了。
这种电路很适合需要多个隔离电源场合,多个右边的电路并联,就可以输出多个独立的正弦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也不算LLC,只是LC,利用次级LC谐振输出正弦波,元件的选用远比ZVS简单
变压器就是用普通220V输 ...

这东西你测试了没,效率如何,300mW功率有点小了,我需要满载±15V稳压输出20mA电流,算上稳压器的压降,得±17V,这样就是680mW,我现在这个只能输出400多mW,还得优化,不过400多mW下有75%的效率,勉强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过没,小功率输出的时候,效率大概多高?

效率测试已经更新,请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率测试已经更新,请参考

多谢,抽空我也做个电路仔细测试一下。

网友E:
    哈哈哈哈 高手 看了你的电路图收获满满 但对MOS管研究太少 最近又对MOS管比较有兴趣 所以产生几个比较初级的小问题 D1 D2一定要加吗?不加会不工作 还是略微增加静态功耗?除了整流电路 其他电路我看到二极管就迷糊。。。R3 R4如果不加 直接把栅极接到正电源会有什么后果?可以工作吗?或是像三极管那样 把栅极都接到另一支管的漏极 也就是两个管的漏极相互控制另一管的栅极 能出现什么情况? R1 R2是教材中说的泻放电阻吗?如果没有R1 R2 把R1 R2位置断路 是不是会出现管子无法关断?过段时间商场上班了打算买点低Vgs的MOS管 好好玩玩。。。谢谢高手帮忙解答较初级问题~~ 哈哈哈
    另外我也很喜欢61E 我也有一块 改装加了背光 我很喜欢背光 61E出厂都带背光板 但居然没有安装LED与背光功能。。。我记得61E好象是用电位器校准的 而且不容易跑 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哈 高手 看了你的电路图收获满满 但对MOS管研究太少 最近又对MOS管比较有兴趣 所以产生几个比较 ...

栅极通过电阻直接接到另一个漏极是可以的,但是因为电阻不是单向导通的,所以栅极就要等另一个漏极达到开启电压,这会降低开启速度,ZVS很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两管不能同时截至,如果开启的晚了,另一个漏极电压上升的时候是关断的,这会产生同时截至的死区,在死区内LC回路的感应电流会在漏极产生很高的电压尖峰(因为电流没出去了),可能击穿MOS管,即便不击穿,这个尖峰电压也会产生严重干扰,这就违背了ZVS的初衷。

两个二极管是为了加快关断速度,如果关断不够快,那么两管共同导通的时间就会增加,静态功耗会很高。R1和R2在正常工作时没有作用,栅极的电荷泄放是通过二极管实现的,但是当电路断电时,这两个电阻能够泄放残余电荷,所以是必要的

ZVS电路严格来说,必须存在一定的共同导通时间,但这个时间过大会产生静态功耗,但这个时间不能没有,没有的就有感应电压尖峰了,硬开关电源的开关脉冲,就是死区时间造成的,这也是硬开关干扰大的根本原因,脉冲的频谱很宽,难以通过滤波去除。

网友E:
引用 楼主:
栅极通过电阻直接接到另一个漏极是可以的,但是因为电阻不是单向导通的,所以栅极就要等另一个漏极达到 ...

啊!!谢谢高手详细讲解 我又仔细研究与对比了一下 你这个ZVS电路与三极管的那个推挽(ROYER?) 看着相似 确完全不一样 你这个电路好象无法用三极管制作 只能用MOS管 高手第三段讲得太到位了 这个ZVS电路确实高大上 等搞到元器件一定得试试

    然后我还不太懂L3在此电路中起哪些作用?除了利用电感两端电流不能突变原理给电路续流 还有别的作用吗?如果换成大电解电容并入电源 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原理 会怎么样?能否起到L3的作用?嘿嘿 谢谢高手再传授我些学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啊!!谢谢高手详细讲解 我又仔细研究与对比了一下 你这个ZVS电路与三极管的那个推挽(ROYER?) 看着相 ...

ZVS和罗耶本质上是一样的,当然前提是它们都以正弦波输出,ZVS其实是一个概念,指“零电压开关”,不是这个电路的名称,但因为这个电路是利用了ZVS原理,而且又流传很广,所以习惯把它叫做ZVS电路了,本质上这个电路是罗耶的一个变种,严格来讲也是罗耶,只是罗耶一半用晶体管做说明,而晶体管是要用电流驱动的,因此不能按这样做,而是要单独引出一个或两个绕组来驱动。

那个大电感的作用是使供电特性类似恒流源,否则在开启瞬间电流会非常大,你也可以理解为它就是用来阻挡突变电流的,因此它可以阻挡LC回路中的能量损失,降低静态损耗。

当然不接也是可以工作的,只要你的电源输出功率足够大,能够一瞬间拉出正常情况下上百倍的电流,否则启动过程就会被打断,无法振荡。在小功率场合,提供百倍的电流不是问题,比如传统的推挽LC振荡电路,也存在启动瞬间静态电流大的问题,但它功率很小的,所以它就没有这个电感。而在大功率场合,后果就会很可怕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ZVS和罗耶本质上是一样的,当然前提是它们都以正弦波输出,ZVS其实是一个概念,指“零电压开关”,不是 ...

哈哈哈哈 谢谢高手~用电容适得其反了。。。今天我尝试了用三极管搭接类似你这个电路没成功 用了二极管与L3位置的电感 偏流电阻接正电源 没试与忘试接下偏流了 两个C极间用的两个色环电感 没成。。电路没工作。。。也不知道你这个ZVS电路俩漏极间用两个独立电感行不行 等买到管子试一下。。。以前试过推挽功放电路 没有输出变压器 用两个电阻接俩管C极 中心接正电源 输入信号响了 就是声音不大。。。哈哈哈哈 那罗耶类似的电路必须用绕组驱动基极?我在考虑小型化 不想用自己绕的电感了 体积太大 也不知道参数 成品电感都是两根线的 无中心抽头啥的。。。好迷茫啊。。。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哈 谢谢高手~用电容适得其反了。。。今天我尝试了用三极管搭接类似你这个电路没成功 用了二极管与L ...

无中心抽头也是可以的,有中心抽头的时候扼流电感接在中心,无中心抽头时扼流电感用两个,分别接在电感两端,因为电感的Π模型(三角形接法)和T模型(星形接法是可以等效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无中心抽头也是可以的,有中心抽头的时候扼流电感接在中心,无中心抽头时扼流电感用两个,分别接在电感 ...

哈哈哈哈!高手~!我又来了~非常感谢~高手又传授我许多东西 貌似高手说的星形接发 只在发电场的发电机的绕组原理图见过 三角形接法好象在哪个三项电动机原理图见过 也好象没见过三角形接法 几乎没印象

     然后前两天我找到我居然以前买过几只低压场效应管 SI2302性能参数很不错~实验了你这个电路 估计是不知哪里没整对 和你这个一样的图 只缺少扼流电感 不起震 电源电压2V多 然后更换了电阻试了几个参数都不行 漏极电感用的色环两只 几十到几百uH都不行 不知是不是二极管不行 手头只有1N4007和FR307 HER308都没点亮。。。 最后我想了想 把二极管和栅极两种电阻都去掉 栅极直接用电容 偶合到另一只管的漏极 然后把俩漏极间的电容去掉 点亮了 带载能力也不行 如果加上两漏极间的电容 LED 亮度下降一倍。。。 不知为啥 不如单端带载能力强。。。然后三极管的电路也试验了 一次就点亮了 但带载也不行 基极驱动线圈也绕了 也不行。。。反正推挽的没搞成。。。
     我估计一个是电压太低 只有一级电路不行 而且好象两个独立电感和一个带中心抽头的电感是两回事 两种电路 两个独立电感不容易起震 而且就算搞起振也不如一个独立电感增益高 而且两个独立电感 由于之间没有磁场联系 好象振荡交替不好 有重合部分 另外我实验这几个推挽的 都振荡不稳定 频率总变 尤其刚通电 频率变化范围挺大 几秒后好象稍微稳点儿了 还小幅度在变 LED亮度有时也多多少少有亮暗变化 不知怎么回事。。。

     你上面说的三角形接法 对于这个电路可不可行?俩漏极间的电感要用中心抽头接电源或俩独立电感接成类似带中心抽头电感那样 电感是起负载作用 如果接成三角形接法 扼流电感岂不是成了管子的负载?那振荡岂不是呈现在扼流电感上?俩漏极间的电感的参数在电路中起的作用会不会发生改变?比如等效于串或并联电感 对电路中电流大小的影响?我主要考虑的是交流这方面 因为扼流电感原本只起直流作用 俩漏极间的电感即起交流作用又起直流作用 但你上面说的把扼流电感用两个接到两个漏极上?这个由于扼流电感你前面说过需要电感量很大 如果作为呈现交流的负载 不知会是什么情况。。。嘿嘿~感谢高手再传授我点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哈!高手~!我又来了~非常感谢~高手又传授我许多东西 貌似高手说的星形接发 只在发电场的发电机的 ...

漏极电感不能用两只,而是同一只电感中心抽头,然后中心抽头接扼流电感

如果没有带抽头的电感,两个漏极接一只电感也行,但两个漏极要分别接一只扼流电感连接电源

电感不能用色环电感,饱和电流太小了,无法起振的,必须用饱和电流大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