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648中波、短波低频段无声

楼主(2024-02-01):
牡丹648中波、短波低频段无声,现象如下:

   每当调台从1600千赫往左调到中波800千赫左右时,突然无声,往右调一点再回调才能出现声音;另外短波在同一位置还有一个现象:短波(4-12兆赫)从右往左调台时,在中部约8兆赫也是突然无声,从7兆赫左右往左调时,低频段(4-8兆赫)一直无声音。不知什么原因?

   牡丹648与牡丹6410电路图相仿

网友A:
中间那个白色正方形局部短路?

网友:
你看看到了那个点,是不是就停振了。这种在某个点停振,还是检查下那个可变电容,就是楼上说的那个白色盒子。

网友:
检查一下可变电容,中波短波在同一位止无声可能是碰片短路

网友:
上面的朋友都说到点子上了。就这个双联,不过全新的某鱼要20左右。建议买个3-40块的配件机,以后也能拆点其它零件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个白色正方形局部短路?

是的,双联有问题了,换一个复旦的或人 民的。这两款双联耐用。

楼主:
喷点酒精起作用吗?

楼主:
换这个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