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松下微波炉电路图

楼主(2024-02-01):
哪位老师有:松下微波炉NN-K579WS电路图或者是维修手册,感谢!

网友A:
感觉微波炉的图纸和维修手册都挺少,不管哪个品牌。

网友B:
机械式的微波炉的接线图看看上盖内部是否有,电脑式的一般都不提供给用户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家用电器就不提供维修线路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微波炉的图纸和维修手册都挺少,不管哪个品牌。

主要是微波炉的主电路已经成熟了至少50年  唯一不同的就是微电脑控制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式的微波炉的接线图看看上盖内部是否有,电脑式的一般都不提供给用户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家用电 ...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家用电器就不提供维修线路图了。

2000年以后吧

网友C:
因微波炉结构相对简单,主要故障点:高压二极管、高压电容、微波管(而且多见是管座短路)、门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微波炉结构相对简单,主要故障点:高压二极管、高压电容、微波管(而且多见是管座短路)、门控开关。

是电脑板的问题,RY1继电器不工作..........................

网友D:
95年前后无线电杂志登过松下微波炉的电路图,改版之后  ,改成胶印,我还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脑板的问题,RY1继电器不工作..........................

579还是597?

楼主:
你好,不好意思了,是我搞错了,是597,没注意,抱歉!抱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不好意思了,是我搞错了,是597,没注意,抱歉!抱歉!

维修手册还要吗?或者你自己去外网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维修手册还要吗?或者你自己去外网下载。

你好,维修手册已经有了,感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95年前后无线电杂志登过松下微波炉的电路图,改版之后  ,改成胶印,我还用过,

95年前后无线电杂志登过松下微波炉的电路图

我找找看

网友:
  修过不少松下微波炉,有的是因为电脑板的铜箔受腐蚀,导致继电器不吸。也碰过220V电压没有送到变频板,经查是类似ULN2003的继电器驱动IC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95年前后无线电杂志登过松下微波炉的电路图,改版之后  ,改成胶印,我还用过,

刚刚查过,95年的无线电杂志没有松下微波炉的电路图。

网友D:
你仔细查找,95年以后找,肯定有,我家的微波炉就是看这张图修好的,无线电改成胶印以后的期刊,这期无线电我还保存没扔,不知道放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仔细查找,95年以后找,肯定有,我家的微波炉就是看这张图修好的,无线电改成胶印以后的期刊,这期无线电 ...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微波炉已经修好,是主板问题,已经整块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微波炉已经修好,是主板问题,已经整块更换。

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