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五寸喇叭还能用吗

楼主(2024-02-01):
我买944a的时候带的,喇叭的纸膜都破了好多,但是是一条线破的,我就用喇叭胶粘上了,现在声音不小,这样影响使用吗?

网友:
能响就能用

网友:
没问题呀,应该不影响使用

楼主:
有的破裂的纹路没法完全补上,心理上有点别扭,不知道使用受不受影响,另外老喇叭的纸膜好多都有破洞,影响使用吗?

网友A:
用喇叭胶粘?这真是不知道说你啥好,响肯定能响,但是,一个是难看,一个是胶比较重,影响肯定是比较大的,耳朵难以分辨罢了。

正确的方法是买点宣纸,要最薄的那种,剪成弧形和裂口一致,然后白乳胶用水化开,用毛笔轻轻刷到裂口周围,贴上选址用毛刷刷平,等干了以后再贴一层就可以了

如果只是破了个小洞,不需要修补,基本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喇叭胶粘?这真是不知道说你啥好,响肯定能响,但是,一个是难看,一个是胶比较重,影响肯定是比较大的, ...

早问就好了,看来这真是个技术活,现在已经粘上了,没法复原了,不过下一个喇叭可以这样修补了,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破裂的纹路没法完全补上,心理上有点别扭,不知道使用受不受影响,另外老喇叭的纸膜好多都有破洞,影 ...

只要自己觉得声音可以接受,使用还有什么问题?实在纠结就买个新纸盆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自己觉得声音可以接受,使用还有什么问题?实在纠结就买个新纸盆换上。

新纸盆怎么换,复杂吗
我从某宝上查到了纸盆倒是有卖的

网友:
买个纸盆自己换,当玩,坏了不心疼。

网友:
收音机,按照我的理解,能响就行。别的没法追求。

调幅的频率上限也就3k左右,顶多5k。低频低下不了多少。所以听响即可。

网友:
伤痕累累的喇叭,响就可以;

就是心里过不去!

换纸盆容易,可以试试。

网友C:
我是用棉柔纸巾和柔性胶水补喇叭纸盆破损洞和裂缝

网友:
只要不擦圈,不断线,都能用,就调幅收音机而言,其实一般人听不出太多的区别。

网友:
这样处理肯定对声音有影响,但听个人声没有金耳朵是听不出来的。

网友:
支持这样的玩法,只要玩的高兴其他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D:
什么叫能用,什么叫不能用?只要喇叭能响就没有不能用的道理,但是铁芯摩擦音圈的除外,因为那种喇叭即使能响也用不长。喇叭纸盆破了或者折环破了,用柔性胶水粘起来,只要不阻碍振动、不跑风漏气就不影响使用。喇叭编织线断了,把纸盆正面焊接部位刮开,焊上细漆包线,再用沥青固定焊接部位,可以快速无损修复。如果你40年前搞维修,检查出客户的收音机或电视机喇叭坏了,一时买不到相同尺寸的喇叭,你会让生意跑掉吗?我想应该是不会,就算你手上有现成的喇叭,换喇叭报价太高客户同样会跑掉,报价低了白费力气不赚钱,你同样可能会选择给他维修坏喇叭,只要不跟客户说,可能他永远都不知道喇叭坏过。

网友E:
赞成 MF35_ 网友的做法。喇叭修补既要保证音质、还有兼顾 “漂亮” 。用宣纸修补后、根据原喇叭纸的颜色、用墨汁兑水、调整到合适的颜色、用毛笔涂刷修补后的部位。

网友F:
受你影响,我最近也淘了五六台5寸的旧机回来拆修,中间也有两三个这样的

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的,首先小洞周围用指甲油加固,不让边缘加大破裂,小洞一般不用封上,不会影响声音

折边部份破,用楼上那种软性万能胶补,不能用硬胶,影响弹性

尝试过拆纸盆,但是试过网上的化胶水之类的,通通不顶用,根本拆不下来旧纸盆

像你这种破了一大圈的纸盆,有可能会擦圈,也就是只有一半有力张着,另一半无拉力,音圈就会不完全居中,我就碰到了,据说用纸盆湿水法,但我也不知道具体咋搞

网友:
对于扬声器,一般是:

①普及型的外磁喇叭,一般不修,以更换新喇叭为主。
②对于上了年纪的,作为文物性质的喇叭(1949年以前出的喇叭,值得修一下,更换动圈、簧板、纸盆,充磁。
③对于大厂出的上世纪钴磁喇叭,特制的阻抗的喇叭值得修理。

这是因为修一个喇叭的成本要比买一个喇叭的成本高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赞成 MF35_ 网友的做法。喇叭修补既要保证音质、还有兼顾 “漂亮” 。用宣纸修补后、根据原喇叭纸的颜色、 ...

有些喇叭的盆式灰色的,这种颜色很难配,所以我的做法是干脆用更深的颜色全部涂一遍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受你影响,我最近也淘了五六台5寸的旧机回来拆修,中间也有两三个这样的

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的,首先小 ...

湿水法很简单,把防尘帽摘掉,然后用薄纸片(有那种塑料的音圈卡规最好)均匀插入让缝隙保持一致,然后用毛刷蘸水(不要太多)逐渐洇湿整个纸盆,这时候纤维会软化,矫正导致的应力会被释放,等自然阴干后就可以了

如果是纸盆边缘修复,可以在修复前就先把音圈缝隙固定好再修,这样修好后就不容易歪了,甚至不需要湿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棉柔纸巾和柔性胶水补喇叭纸盆破损洞和裂缝

这种纸的问题是韧性不太均匀,也可以用,但是效果没有宣纸好

网友:
我小时候从家里抽屉翻出一只红磁喇叭,没有纸盆,决定“修复”它,用纸卷的纸盆,很难看,线圈是拆电子钟绕的,多少阻抗不知道,没啥参数概念,能响就很开心,楼主这个比我的好多了,还是原装的。

网友:
你粘接的工艺不行,如粘接好不影响工艺和使用。

网友:
0.5W功率太小了,功放开大点就OVER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湿水法很简单,把防尘帽摘掉,然后用薄纸片(有那种塑料的音圈卡规最好)均匀插入让缝隙保持一致,然后 ...

感谢!但是如果换纸盆,现在用什么化胶剂可用呢,我试过两三种网上所谓的解纸盆化胶水,根本一点用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能用,什么叫不能用?只要喇叭能响就没有不能用的道理,但是铁芯摩擦音圈的除外,因为那种喇叭即使能 ...

擦圈的也不是不能用,有的只是时间久了弹波变形擦的圈,音圈没有在这种状态下工作多久,线圈没被擦散,这种可以通过在折环上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施加一个压力校正。我这箱子左边喇叭就是这种情况,我用一段胶管一端压在折环上施压几天之后就不擦音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不至于穷到喇叭都买不起的地步吧。
喇叭是为了听个好声音,现在的喇叭制作技术比过去好多了,大可不必 ...

我深有体会,家里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喇叭,换着听,同样的功放,不同的喇叭,还是国外的声音干净,纯粹,就是同样口径的日货,777的喇叭比其他的好,
喇叭的顺性是个很重要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