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三端稳压上并那个电阻有什么作用,去掉会怎样?

楼主(2024-02-01):
如图。。。。。。。。。

网友:
负荷要稳定,最小电流不能低于电阻能提供的电流。而且电阻要比7809增加的散热片面积便宜。

总之,是一种不值一提的鸡毛蒜皮类的雕虫小技,不值得学习。

网友:
这种用法是有条件的,负载电流必须大于压差除以那个电阻值,否则输出电压会被强制抬高而无法稳压,当负载电流满足条件时,由电阻提供一部分负载电流,减轻稳压器的功耗。一般用这种括流方式的,会在输出端并联一个略高于输出电压的稳压管,以防止负载过轻或输入电压过高时导致的输出电压过高。

网友:
感觉能降低三端的负荷,在电路定型后,一切基本满意了,但又觉得三端负荷有点重,就可以加上那个电阻,当然这样做可能会降低一点稳压精度。

网友:
降低功耗N年前日本黑白电视机电源常用。

网友:
后面负载很轻时(甚至负载开路),输出端会不会电压偏高?

网友:
降低生产的成本。

网友:
减轻7809功耗

网友:
如果三端稳压接感性负载,为防止断电时的反向电动势损坏三端稳压,可以用一个二极管在输入输出之间进行反接进行泄放。这个电阻是不是也起到相同作用

网友:
有分流作用,三洋黑白电视机用的是33欧,5W。

网友:
以前很多黑白电视机稳压电路就并个20几欧电阻减小稳压调整管发热。

网友:
分流电阻扩流用,但是对稳压系数有点影响。稳压与稳流是两码事。

网友:
降低稳压器功耗,早期的黑白电视机常用的稳压电路。

网友:
现在三端稳压器性能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