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头乱用会不会烧手机?怎样判断充电头是哪种协议?

楼主(2024-02-01):
原因是这样:我六姨拿根线找我,我看线头部都扁了,就给了她根线。过了几天我妈说我爸的手机充不起电来,原来我六姨把我爸的手机的充电头也拿走了,怪我把充电头也给力我六姨,我说我只是给了线。我说再要回来,我妈说给了的东西不要再要了。但是用别的充电头充电速度缓慢,很长时间才能充起来。这不刚捡到个充电头,有5V,其它就不知道了,电压不一样,恐怕我爸手机不能用,也不知道这个充电头我六姨手机能不能用。可以乱试吗?会不会烧手机?怎样判断充电头是哪种协议?
图中上面的是捡来的,下面的是原装魅族

网友:
不会,手机会自动判断电压
停止充电

网友A:
对于不支持高电压快充的手机,上个高电压快充的倒是真会,遇到过,差点陪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不支持高电压快充的手机,上个高电压快充的倒是真会,遇到过,差点陪个

理论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实际情况难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于不支持高电压快充的手机,上个高电压快充的倒是真会,遇到过,差点陪个

没有我手协议充电头不会输出高压,有些甚至不会输出电压,如果没有快充的手机输入高压,手机肯定会充坏。
充的快可能是能达到5v2.5a的满功率

网友:
不会,有充电识别电路,有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我手协议充电头不会输出高压,有些甚至不会输出电压,如果没有快充的手机输入高压,手机肯定会充坏。 ...

我习惯性插了个usb电流表,看看那老手机的充电电流,谁知就看到12一闪,手机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实际情况难说!!

尾插里有导电异物,造成误判

楼主:
这么说正常情况是没事的,协议对不上号就不会切换。
捡来的这个最高10V,就是说即便不正常也最高只能输出10V?那样的话即便不对也只是不能快充,手机是安全的?

网友:
假如多台手机通过那种“多头”的充电线,并且充电头也支持高压快充。
假如其中一台手机支持高压快充,那么会不会烧坏另外同时接着的其他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插里有导电异物,造成误判

不会是这个充电头是坏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是这个充电头是坏的吧?

再其他手机上测试,是好的,非快充手机输出5V最大3A,在红米一款手机上测试,插上先显示5V,几秒后,握手成功,输出12V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尾插里有导电异物,造成误判

高于 5V 的充电有协议,双方握手后才会输出,这个握手是有数据包传输的,导电异物可以产生正确的握手数据包的可能性,我认为比你的充电头是山寨的可能性大得多,毕竟这些协议全世界通用而你的充电头是 Made in China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于 5V 的充电有协议,双方握手后才会输出,这个握手是有数据包传输的,导电异物可以产生正确的握手数据 ...

难道你的是made in japan,全球的充电头大多是made in china

网友:
怎样判断充电头是哪种协议?

++++++++++++++++++
无法判断,只能看说明书,比如 QC 2.0 和华为 FCP 都有 9V、2A,但你的充电头支持 9V、2A 不等于支持华为,除非它明确写支持。

btw. 写也没用,我这个充电头明确写了支持华为 FCP、SCP,插我的华为手机上也明确显示快充,但实际上就是满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