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刚学修收音机,怎么都没声,短路一个稳压管,居然有了

楼主(2024-02-01):
至今没想通。中波,全分立件,具体电路都记不清了。

网友:
是否稳压管开路了

楼主:
那个电路我看了很久,还问过别人。

网友A:
虚焊,短路引起接触电阻减小机器响了。刚学时,也学着老师那样不时拨动另件和灯泡,纯粹是找巧。

网友:
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厂修收音机,但现在几乎忘光了

网友B:
几年前找工作时,修理一个开关电源,没有输出,在线量了一些常规元件,再通电,就有输出了,原因不明。

网友:
无线电里说不清道不明的怪事还有很多。除非当时就刨根问底查清楚,否则就是无头公案了。

网友:
强行通电 虽然能响 但是晶体管很容易受不了高电压而损坏

楼主:
那故障是可再现的,断开就没有。依稀记得那个稳压二极管正极不是接地

网友:
你敢把电路贴出来吗?大概什么机子型号。

网友:
是稳压管接触不良或开路,长时间短路稳压管,串联的电阻会发热,甚至冒烟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焊,短路引起接触电阻减小机器响了。刚学时,也学着老师那样不时拨动另件和灯泡,纯粹是找巧。

对,还没弄明白电路原理,就是乱动一通。

网友:
维修时遇到的灵异事件汇总一下也不少:
1、81年我托人买一元五个的2DG202回来测试都是好的,收存起来不舍得用,过了一年准备装机时一测试5个管子全部是三个电极内部开路。你坏坏四支也好啊,给我留下一只。
2、1982年做实验急需管子,拆了家里正常使用的上海《蝴蝶》牌硅锗混合机里面的两个3改2用来稳压的3DG6,一个能用就是β30小点,一个仅仅接上EC电源B极空着就把隔壁的中波收音机用白噪声压住了整个中波波段。
3、还有更奇葩的,90年代同事家里看了几年的青岛电视机厂的“青岛”18吋彩电晚上关机后有三个红绿蓝光斑能亮到天亮。他跟我说后打死我我也不信,当他把彩电搬到我修理部试机后真是让人开眼了,关机后立即就有直径2cm左右的光斑呈以等边三角形顶点的位置分布,而且是红绿蓝三色,但边缘比较模糊。我俩看到十点后关机让它亮着走人,结果早晨上班是开门看见还有光亮。晚上回来正准备修理刚拧了一颗螺丝时听到显像管内部一声很轻微的放电声音光斑立刻没了。开盖测试了电源电压一切正常,反复开关机就是不出故障了。之后同事搬回家看了很多年一切正常。我就纳闷了,关机后哪来的能量让它亮一晚上?高压包里倒是有个高压滤波电容,难道是它的储能?这是松下M11机芯。还有就是电子枪内部有毛刺形成尖端放电,没有聚焦,电子怎么能自己找到红绿蓝电子粉去轰击的?还有选择的轰击?要是盲目轰击应该是近似白光才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找工作时,修理一个开关电源,没有输出,在线量了一些常规元件,再通电,就有输出了,原因不明。

也许是刚刚负载短路,电源自我保护了,重新插拔一下220V插头重启,正常了,修理收音机用的可调直流电源就有这个保护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刚刚负载短路,电源自我保护了,重新插拔一下220V插头重启,正常了,修理收音机用的可调直流电源就 ...

那个电源是公司老员工从医院拆回来的,从拆到我手上,少说有十几分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