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收音机音质问题

楼主(2024-02-01):
众所周知,限制调幅收音机音质听感的瓶颈主要是中频带宽,所以比较高级的收音机采用双调谐中周或者宽窄带可以选择的特性曲线好的中频滤波器,以此可以得到比较满意的听音效果。也有不少追求听感的爱好者,不惜牺牲灵敏度和选择性特制了直放式收音机,以此得到宽的频响。我本人也有40多年的“听龄”,经历过“收的到”到“听的清”“听的舒服”的过程,也就是对灵敏度,选择性,频响带宽,音质音效的追求。买不起进口机器,只在国产机中选择:R9700X,PL350,550,600;DE1101,1102,1103,1104,1105,1106;RD1220...这些机器灵敏度,选择性都还满意,唯一一点音质有些不足。混论坛,听说乐信RP2100音质不错,只是现在已经买不到全新的了,二手的不是贵就是机器不在状态,迟迟未能下手。最近突发灵感,用DE1103接我的4寸书架箱,感觉效果不错,满意。联想到乐信RP2100音质好的原因是否单纯是采用了大箱体和5寸喇叭,不知电路是否也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如果电路没啥特别之处,也就没必要对RP2100孜孜以求了,还是用DE1103接书架音箱来得实惠。坛力高手如云,想得到大师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什么叫“音质”?这就是一个很难能解释的问题。
好听是音质好吗?未必,好听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不同 ...

我以前跟别人说“收音机谈个屁的音质”,结果被一堆人狂喷,我们说的前门楼子,可人家只认胯骨轴子,你能有什么办法。广播电台发射之前会对调制信号做各种处理,所以广播信号解调后跟高保真扯不上一毛钱的关系,哪怕调频广播也是如此,谈什么音质呢?可人家又说了,音质和失真是两码事,你说这让玩儿技术的怎么搞,只能是不理这类话题,你们玩儿你们的,我们玩儿我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论如何指标测试,最终目的收音机还是用来听的。所以我讨论的目的是主观性多一些,但是大多数人的感受还 ...

完全主观的话题,请移步某贴吧,那才是半吊子的集合地点。在论坛的“技术”分区发贴,就算不上作品的照片,讨论商品收音机至少上个电路原理图或者印刷线路板图,才好讨论每个机型每个元件的作用,检修、调试和打磨的方法。

网友A:
首先什么叫“音质”?这就是一个很难能解释的问题。
好听是音质好吗?未必,好听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不同的人对声音的喜好点也不同,所以“音质”这个词不具备一个客观标准加以讨论。
那么引入另外一个词“失真”,与“失真”相反,就是玩音响的人说的“保真”。
问题从“音质”转变到“失真”后,就有客观比对和讨论的标准了。
模拟调幅这种通讯方式,从原始声音最终到喇叭还原,产生失真的环节太多了,每一步都有失真,每经过经过一级放大都会有失真,带宽无疑是影响因素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对于一个收音机来说,影响因素太多了,不一定哪个是主要的。所以呢,对于模拟广播,理论上研究失真有学术意义,实际买各种保真设备只有满足自己兴趣和促进消费的作用,真正意义上的“保真”,还得是数字信号。但数字信号的保真又不是很多人心中的“音质好”
说到这,就是一个结论:关于“音质”这些事,自己怎么高兴怎么玩,以自己的喜欢为主,别听其他人的。

网友C:
其实是使用场景问题。

收音机主要是听广播,广播就以人声清晰度为主,所以音质都偏硬,没什么低频,看收音机喇叭就知道了,单薄

反之,你再看看数码播放器,就是听MP3\蓝牙音乐,顺带有收音机功能的机子,喇叭采用的是软泡沫边的全频喇叭,音质相对会好很多。

所以,收音机,你换个全频喇叭,音质也会也很多

网友D:
电子管收音机音质好。

网友E:
音质好不好,多方面的因素。除了主观听音感外,发射机的音源,接收机的通频带,以及所用器件的优劣,尤其是喇叭的优劣至关重要。电子管收音机的声音悠扬动听,喇叭好,收音机频带宽是主因吧。

网友:
你以为广播电台播出的音质就一定好吗?

网友F:
首先是大喇叭,8欧 16欧阻抗小功率。

网友:
设计收音机的初衷就是听人声,所以带宽不占优势,一般的收音机小口径喇叭声音更是难听

网友:
调幅广播本就不是可以实现高保真传送音频的方式,为了提高无线电信号的传播质量,发射端都要对音频信号做预处理,调幅广播在空中会被二次调制,信号还会被AGC滤波没滤干净的残余音频和电源纹波再次调制。
为了尽量在最高调幅度不超过80%的前提下尽量提高平均调幅度,发射端会对音频信号做“限放”、“梯调”、“射频削波”处理,处理过后的音频信号才可以用来调制载波。所谓限放,它是一个自动控制音量的放大器,话筒拾取到的音频信号小它就多放大一些,话筒拾取的音频信号大它就少放大一些,结果处理过的音频信号强弱变化就很小。限放的作用和磁带录音的ALC相似,只会使声音强弱变化减小,不会使音频波形产生显著失真,但仅使用限放处理过的音频仍然有明显的强弱起伏,平均调幅度仍然上不去。梯调,就是把话筒信号放大到几百毫伏,然后用二极管并联削波,超过0.7V的重音直接被削成梯形波,小于0.5V的轻音不受影响。梯调会使音频信号产生显著失真,通常只用来处理语言类内容。射频削波,是先把原始音频信号调制到载波上,然后用二极管限幅电路对调制后的调幅波削波,再经过选频和检波恢复音频,恢复的音频强弱变化也会显著减小。射频削波同样会使音频产生失真,但听感失真不像梯调那样严重。
最后说说广播电台尽量提高平均调幅度的意义。在发射功率一定的情况下,调幅度越高,接收端检波获得的广播音频波幅度也越大,而电磁干扰和收音机自身的噪声是不受广播信号调幅度影响的,也可以说,广播信号调幅度越高,接收端听到的声音就越清晰,噪音就越小。无线电广播节目的平均调幅度大多在60%左右,而且为了尽量让听众少听到干扰声,电台录制节目通常要求限制语音间歇时间,连续数秒钟没有任何声音的广播内容极少。

网友:
收音机的频带越宽越容易受干扰,通频带越宽收听到的杂音越多,“宽”是要付出代价的。普及型收音机的中频带宽大多控制在6k左右,仅使用陶瓷滤波器的CD2003方案频道大多超过10k,音质较好但是选择性不好,高档收音机的中频带宽是多档可选的,最宽档可以超过10k,最窄档可能连4k都不到,“专业”收音机和收信机甚至有低于2k档可选。除了限制中频带宽之外,收音机降低噪音的措施往往还有限制高音和低音进入功放的“语音滤波”电路,集成收音机的语音滤波电路大多在接收IC音频输出端和功放IC输入端之间,分立元件收音机通常利用变压器耦合功放低频响应不良或者刻意减小音频耦合电容来衰减低音,通过设置高频负反馈电容来衰减高音。还有人认为喇叭大、喇叭好就能获得更宽的频率响应?

网友:
听中波就是一种怀旧味道,讲究的电路只能说好一些而已。制式决定了。
FM指标虽然很好,但还是喜欢中波。

楼主:
我困惑的是:DE1103调频性能也不差,为么音质赶不上RP2100呢?仅仅是喇叭尺寸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使用场景问题。

收音机主要是听广播,广播就以人声清晰度为主,所以音质都偏硬,没什么低频,看收 ...

多谢老师指点。现在基本全新的乐信RP2100大概卖到了600多到1000元。如果仅仅是喇叭好的原因,那我就不必要跟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收音机音质好。

这个听过几台,是不错,声音醇厚一些。还不是令我动心的那种清澈透亮的人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音质好不好,多方面的因素。除了主观听音感外,发射机的音源,接收机的通频带,以及所用器件的优劣,尤其是 ...

电台那端非我等能左右。现在讨论的是收音机本身的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是大喇叭,8欧 16欧阻抗小功率。

多大的喇叭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