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简单单装一台隔壁J版纯6

楼主(2024-02-01):
所有PCB为自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分析下线路的特点

推动级架构为串叠放大μ式跟随器,其中三极管串叠是用三极管获得类似五极管的电路形式,具有五极管的高增益同时没有五极管帘栅分配噪声。μ式跟随器是以有源负载变形而来的一种电路,其中上管的五极管不仅是下管串叠的有源负载,同时也是阴极跟随器,因此这一级电路上管阴极输出部分在获得等同下管增益μ的放大倍数同时有阴极输出器低阻输出的特征,因此叫μ式(增益为下管μ)跟随器(阴极跟随器)。功率级为本级负反馈,反馈形式为串联,经由470K电阻引入。整机无大环路反馈。虽然说本坛几位老师都看不上J版的设计思路(主要是因为线路较为复杂,且J版善用晶体有源负载与大容量滤波电容),但是学习J版电路总能开阔新思路。不会天天沉迷于传统共阴放大RC耦合配整机大环路反馈的单端胆机死循环中。

楼主:
这台机器是老牛改的新机(朱院长6J4P推FU50)朋友那边烂尾,低价收的套牛加管子,因此高压绕组只有双350V,这台机器整流实际形式为石整流+5AR4胆缓冲

楼主:
下一台机器准备实战朱院长6F1晶体缓冲推并联6N7P 3c334e8a5725d83cad21b3688559930~1.jpg bd1da38f1929f96151f6b2861d18e51~1.jpg

网友B:
布局很特别!一直想做纯六,无奈机箱买小了,只能搭配86输出规格的牛,觉得有点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局很特别!一直想做纯六,无奈机箱买小了,只能搭配86输出规格的牛,觉得有点偏小。

我这个就是8640的牛,差不多够了,太大了没必要,96牛我准备给KT170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就是8640的牛,差不多够了,太大了没必要,96牛我准备给KT170用的。

布局特别,没有随大流,有个性,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就是8640的牛,差不多够了,太大了没必要,96牛我准备给KT170用的。

为了降低低频失真,J版要求输出牛初级电感不低于28,且FU50的屏流100左右,这对于86的牛还是勉为其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降低低频失真,J版要求输出牛初级电感不低于28,且FU50的屏流100左右,这对于86的牛还是勉为其难的。

我电桥测的这个86牛电感差不多27H100hz,屏流94,J版原型机也是8640牛。事实上除非特挑高跨导FU50,一般的FU50很难在J版标注的帘栅电压下跑到90ma,我这台机器加了可调电阻,帘栅电压260V勉强拉到94ma,手里六个管子大多数是这样。至于说低频方面这台机器居然能推动LS3/5A的低频,总体上还是满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布局特别,没有随大流,有个性,赞。

感谢肯定,整体布局思路来自J版原型机,为了改善传统机器重心靠后的问题调整了输出变压器的排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电桥测的这个86牛电感差不多27H100hz,屏流94,J版原型机也是8640牛。事实上除非特挑高跨导FU50,一般 ...

100HZ27H可以的没问题,不要超屏耗工作,对功率管来说很负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电桥测的这个86牛电感差不多27H100hz,屏流94,J版原型机也是8640牛。事实上除非特挑高跨导FU50,一般 ...

没错,86规格输出10W应该不成问题,尤其出色的低频控制,效果也应该很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电桥测的这个86牛电感差不多27H100hz,屏流94,J版原型机也是8640牛。事实上除非特挑高跨导FU50,一般 ...

有没有测试过,整机最大不削顶功率能达多少W?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就是8640的牛,差不多够了,太大了没必要,96牛我准备给KT170用的。

一般的胆机用86牛可以了.....

网友:
自制PCB绿油弄得真好,弱弱问一身,白色字符怎么印上去的,丝印还是用白色阻焊剂感光?

网友:
这布局底噪应该不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