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测一测手机快充适配器,,,,,

楼主(2024-02-01):
想测一测手机快充适配器在不同情况下的充电电压,电流。串联的电流取样电阻用0.1Ω可以吗?恐怕USB插头接触电阻,导线电阻要大于0.1Ω不少?

网友A:
有USB充电电压电流表卖!

网友B:
买一个USB充电电压电流表就可以测了,而且直接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USB充电电压电流表就可以测了,而且直接显示。

买是现成的,就没有瞎折腾的机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USB充电电压电流表卖!

买一个加运费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一个加运费多少钱?

好点的,OLED显示屏的,约¥39.1.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一个加运费多少钱?

前几年自己DIY过类似的玩意,给朋友的某层回复有一段牵扯到检流电阻的取值问题,转帖过来:

还是成本闹的。最初也考虑用检流电阻+运放的方式对电流采样,100mΩ电阻压降0.5V以上,肯定不能用。降到10mΩ,压降倒是可以接受了,但10mA时压降只有0.1mV,358之类的便宜运放肯定是没戏了。用高精度运放成本又上去了,还不如直接用专用检流IC方便。

您说的50mA看不到,大概也因于此。要减小压降就不能用阻值太大的检流电阻,小阻值检流电阻在几十毫安时又因为压降太小已低于便宜运放(限于成本不得不用)的失调电压,测出来的数据没意义,只好在程序上想办法,小于50mA时屏蔽显示。

楼主:
很好,精度很高!那时价格偏高点,现在应该降价了吧?我等着,,,,,,,, 不值得花钱了。刚才手机电量15%,开始充电电压,4.65V/1.45A,交流功耗8.65W。后上升到8.4V/1.26A/13.15W.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一个加运费多少钱?

USB充电电流/电压测试仪    5元+2.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充电电流/电压测试仪    5元+2.8元

哪里有这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