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充电怎么这么长呢?

楼主(2024-02-01):
如图,电源电压10V,内阻毫欧级。电压表内阻超过10G欧,电阻10K欧,电容63V1000μ。
上电K1接通10秒后断开,电容上10V电压下降后缓慢上升,2000秒后再次闭合K1 200秒,K1断开后电容电压10V又下降到原来缓慢上升的走势才上升。

请教各位老师是原因什么造成电解电容这种充电现象呢?

就好像电容不能一下子喂饱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电路彻底断开,电容两端电压是不可能迅速降低的,只会被电压表内阻与电容漏电电阻放电慢慢降低

不可能迅速降低,是实际测试了还是判断?你的14楼图像是,当开关断开时,但应然有10K电阻与电源相连,电压由10伏到9.9994伏的的跳变。当开关和10k电阻都彻底断开,电压是否有电压由10伏到9.9994伏的跳变,然后再缓慢放电?还是由10伏缓慢放电?
   开关断开时,电压跳变减小0.00几伏,估计是充电时的微小电流在电容内部的ESR和导线的电阻上的电压降,当电源和电容彻底你断开时,此压降为零,也会有0.00几伏的跳变。

网友B:
电源电压10V,内阻毫欧级------电源功率多大?瞬时能提供多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电压10V,内阻毫欧级------电源功率多大?瞬时能提供多大电流?

电源功率不大但满足开关闭合200内电容电压都足1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关注下电容两端电压,先充足至电源电压,断开瞬间多少会对电阻放电,直到电源通过电阻对电容充电。与喂饱 ...

电压测量表笔是夹在电容脚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7~8mV的电压差太小了,接线都是个问题,一个焊点接触电阻都有几十个mΩ

所有连接都是焊接,测量表笔夹在电容上,闭合200秒电压显示200秒都在同电源电压。开关断开电容漏电电压下降很正常,但为什么还是要下降超过平衡点呢?

网友:
电容漏电太大

网友E:
开关断开后给电容充电是通过10k电阻进行的,电源电压10V,断开后电容电压跌落到9.9V,压差100mV,通过10k电阻的充电电流最大是10uA,而且随着充电会逐渐减小,不慢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断开后给电容充电是通过10k电阻进行的,电源电压10V,断开后电容电压跌落到9.9V,压差100mV,通过10k电 ...

问题是电容已经充电”满了“(200秒10V),开关断开后电容漏电加表负载令电容电压下降,道理上不是慢慢下降到与流经10K电阻充电电流平衡而稳定吗?就像RC滤波一样。

但电容电压却好像无视200秒满电压段直接降到原来缓慢充电走势才继续上升。现在几个小时过去了电容上电压还没完全稳定得下,电源10V是399基准很稳定的变化不了几个PPM。

这是上图测量中再次闭合开关15分钟后断开

网友:
电容不可能被喂饱的,至少理论上不可能被喂饱

网友A:
    猜测是电容的漏电阻随充电的时间在缓慢变大所致。主楼将电容充到10V后,充电电路彻底断开,看看电容两端电压是否迅速降低,若由10V非常缓慢的降低,猜测是开关迅速断开瞬间,可能由电容和电路中的分布电感反向充电所致。

网友F:
假设电源内阻是Re
假设电解电容有一个内阻Rc
假设开关的导通电阻是0
假设电压表的电阻是+∞

接通开关后,电压表测的是电容再串联一个Rc后的电压,电解电容有一个微小的漏电,估计至少几十到一百多纳安。所以即认为电容充满电了,Rc上还是有个微小的电流。电压表实际测的电压,是电容+Rc的电压,忽略电源和开关的内阻,Rc + Uc = 10V
将开关断开后,U(R10K)+URc +Uc = 10V,所以电压表测得得数值 URc +Uc 变小了。

首先,电容不会被真正充满,尤其是电解电容,上面提到了会有漏电,这个我测过。同样材质得电解电容,容量越大漏电就会越大一些,CBB这类的电容漏电会小一点。正因为有这个漏电,当您认为电容充满时,实际上时电源,电源内阻,开关电阻//10K电阻,电容内阻,电容达到了一个漏电与充电动态平衡的状态。开关断开后,这个状态被打破,所以要用一段时间重新达到一个新的平衡。而您测试的点,因为是Rc+C这两部分,平衡状态太重新建立的过程电流会有变化,所以可以观察到反映在电压上的变化。
以上纯属个人自圆其说的瞎编,不要轻信。

楼主:
测量还在继续,电容电压差不多达到平衡点。按照目前电压计算电压表内阻并联电容漏电电阻已经达到180M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电容的漏电阻随充电的时间在缓慢变大所致。主楼将电容充到10V后,充电电路彻底断开,看看电容两 ...

充电电路彻底断开,电容两端电压是不可能迅速降低的,只会被电压表内阻与电容漏电电阻放电慢慢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假设电源内阻是Re
假设电解电容有一个内阻Rc
假设开关的导通电阻是0

感谢分析

通过这个测试令我打破了对电解电容的理解。以前的理解就像RC滤波放电波形,K断开后电压会慢慢下降到最后平衡点(假设)A,而不是电压会降到B点然后慢慢上升到A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析

通过这个测试令我打破了对电解电容的理解。以前的理解就像RC滤波放电波形,K断开 ...

我对电容的认识同样是最近有了一点更新,和以前自己理解的相差很多。因为想做一个汽车启动的东西,想降静态功耗,在测量这种0.0几V电压时发现了很多平时不知道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平时不做精密测量时自己注意不到。借着这个帖子还能从您与各位老师那学到新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迅速降低,是实际测试了还是判断?你的14楼图像是,当开关断开时,但应然有10K电阻与电源相连, ...

抱歉,是我对你的说法误理解为(图16楼)从B点迅速降低了。
绝底断开,肯定是迅速降到B点的,在有电阻K充电下电压降到B点也才几秒,每秒10个采样点图中可以数得到。

网友G:
我很久以前也发现,电解电容,充电,再“彻底”放电(也即短路两端很久)以后,解除短路,过一会儿两端又有电压了。我怀疑这是因为里边电解质或电介质的化学平衡有个什么类似于电池的长期机制在作祟。也即,它不仅仅是个电容,而且还是个电化学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迅速降低,是实际测试了还是判断?你的14楼图像是,当开关断开时,但应然有10K电阻与电源相连, ...

电压表表笔夹在电容脚上,说明电容脚上电压已经达到显示最大电压,充电电压降不在包含线路电压降了,只余电容内部电阻电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很久以前也发现,电解电容,充电,再“彻底”放电(也即短路两端很久)以后,解除短路,过一会儿两端又有 ...

大电解电容放电不能绝底完全看来很多人都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很久以前也发现,电解电容,充电,再“彻底”放电(也即短路两端很久)以后,解除短路,过一会儿两端又有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迅速降低,是实际测试了还是判断?你的14楼图像是,当开关断开时,但应然有10K电阻与电源相连, ...

支持这种说法!

楼主:
现在电压已经上升到9.99955V,看来还没到充放平衡。

网友H:
我的分析是这样(见图):

1、第一阶段,合上开关k,让电容C“充饱”。图中的第一个小图。

2、刚断开k时,电路图如图中第二个小图。这个图不容易看出里面的规律,需要做变换。

3、用戴维南等效变换,得到第三个小图。再用诺顿等效变换得到最后的小图(第四个小图)。

4、由最后的小图可看出:

(1)刚断开k时,电容两端的电压高于等效电压源的电压,因此,电容会朝电压源方向放电。

(2)放电电流流过esr,所以,在放电初期,电压表测得的电压先是下降的(比之前的电压低一个esr上的压降)

(3)随着放电电流的减少,电压表测得的电压呈现上升的现象

(4)当电容放电至与等效电压源相同的电压后,才结束放电/进入新的平衡状态。

——以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电压表有一个下降、然后又上升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分析是这样(见图):

1、第一阶段,合上开关k,让电容C“充饱”。图中的第一个小图。

上传的图片怎么翻转了。

那就补上关键部分的图——虽然清晰一些,但好像还是翻转了,呜呜

网友:
充电时间只和时间常数相关,和电容的类型无关

楼主:
40个小时的慢慢喂,好像还没饱(充放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电容的漏电阻随充电的时间在缓慢变大所致。主楼将电容充到10V后,充电电路彻底断开,看看电容两 ...

到今天止好像平衡点在9.99988这样了。今天把电容短路1放电分钟,再同条件测试电压上升很快半个小时就充电到9.99980V了。
其中测试了完全断开电容电压的下降,不是陡然下降,如图A到B是带电阻10K需要40多秒,完全断开C到D需要10秒。E点是重新接电阻充电。

局部放大图

网友:
电觧电容有等效并联电阻,与电容量呈反比,逆向时的等效并联电阻更小。

网友:
刚刚开始接触数字表的时候,因为要了解数字表测量电容的“过程”,后来发觉南孚电磁很快就用完,1.65V左右的电压很快就降到少于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