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装过的收音机

楼主(2024-02-01):
芯片是TA7641BP,用的套件装于九十年代初,换上个法拉级电容并在电源上。此机非常省电,今天依然响。

网友:
7641仅用于中波,有不错的灵敏度,最大的特点静态电流小于1.6mA,使用耳机收听2mA时就有足够音量,特别适合放在床头枕边收听,即使不关机也可长期使用。我翻出收藏的此机时,发现有一台没有关机,几个月了电池还在工作。

网友:
不错的芯片,待机电流只有1.6ma,只能中波

网友:
90年代初,家里有个牡丹收音机,就是使用这个芯片。

网友:
7641非常流行的年代,那时常用这种电路板容易受潮,一受潮收音机就不起振,无法使用,另外电压低的时候也不起振。

网友:
好像这种芯片介绍说只能用在中波,但是咏梅有一款7642芯片的中短波两波短收音机。

网友:
我有一个东芝的小收音机,也是7641。那是相当的省电,灵敏度也可以

楼主:
这台超外差收音机原刊〈中学科技〉1982,5。完工于1989,五四,收台挺多,就是没有音量调节,强电时侧立衰减。外壳来自〈中学科技>介绍的〈电视伴音接收机〉,当时邮购的套件4.8元,三管超再生,装好后什么也没有,后才知道山里根本没有电视信号。恰外壳用上了,印板手工做的,至今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