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针式万用表的dB挡疑问

楼主(2024-02-02):
0dB=1mW600Ω。定义是:零分贝等于负载是600欧姆上产生1毫瓦的功率。
但是我用万用表的测量喇叭两端,喇叭不是600Ω而是8Ω。这个是怎么样的?

网友:
dB后面加上不同的字后,如dBuV、dBm其意义就不同了,即使同样的字母,给的条件不同,意义也不同。

首先,要明白不同系统约定不同,音频系统以600欧姆作为标准、高频系统以50欧姆作为标准,因此在用功率电平计量时,600欧姆系统0dBm产生的电压为0.775伏,50欧系统0dBm为223.6毫伏,这是1毫瓦的功率产生出来的。

有些射频仪器输出电平采用dBuV作为参照,意思是0dB为1微伏,那么20dBuV就是10微伏......,以此类推。这类仪器的输出电阻一般为50欧姆或75欧姆。同样的电压,负载电阻不同,功率也就不同。

在dB后面不加字母的情况下,他的表示是多方面的,可以是电学上的、也可表示声学上的.........。所以,具体表示什么,看习惯约定,规范的设备都明确标注了的。指针万用表一般只能测试音频信号,所以他的dB刻度通常是用在600欧姆系统中的。一般的万用表没有标注,所以除了功率比较,也可以用来比较电压。

在放大器中,如果不考虑功率,各级电压的比值转换为dB后,不需乘除,加减就可以了。

我这里贴一张超高频毫伏表的表盘,有两个dB刻度,表盘明确的给出一条是50欧姆的、一条是75欧姆的。

有一个工具软件贴上来:

514 Bytes, 下载次数: 2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db档具体有啥用?

早期五、六十年代长途电话通讯线路的架空明线。例如我们坐火车看见的铁路边或者公路边的线路,那就是600欧姆的阻抗,由于长途线路需要中间放大器,以便补偿线路造成的功率衰减,为了测试线路某一处的功率大小,如果用测量电压的方式就需要换算成功率,而那些具体爬电杆的师傅又大多缺乏基本的电学基础,换算起来很容易出错,所以就有了简单方便的分贝方式,只要记住线路两个点之间的分贝数差值对应的(相对)功率就可以了。因此线路上的师傅也只要一个万用表就可以测量和调整放大器的输出功率达到预定值了。
需要提及的是某些低频毫伏表(例如GB-9B)也有这种分贝刻度,也是为了测量功率或者电压相对值(增益)的,其标准也是600欧阻抗。其实不是600欧的阻抗也可以换算,但换算起来比测电压直接计算还要复杂,所以就鲜有人知这种换算的办法。只要掌握了电工基础知识,推导出换算的公式并不难。那是教学上的一道习题一样,没什么实用价值而已。
倒是几乎全体的指针万用表的生产商,不知道为啥就那么木头脑袋瓜子,几乎都不假思索地、始终如一地抄下去,一代接着一代抄到底。只能说,咱们没有创新思想,一直到了数字万用表出现,才自然而然没了这个功能,但还是没有人去问一个为什么。你说好笑不好笑?
在啰嗦几句,电饭煲也是如此,几乎所有的电饭煲似乎都来自一个祖宗,它们的锅盖都是取不下来的,也不去思考一下家庭主妇清洗时的感受,而内中的微电脑程序却在不断更新换代,啥功能都有了还嫌少,就是个外壳模具不去改进。
抄作业本领不输别人家。

网友C:
P=U^2/R,(600Ω*1mW)^0.5=0.775V,也就是说,0dB=0.775V

网友D:
国外电话普及的早,自然有用。国内八十年代末才开始推广电话,到九十年代末又被手机替代,一瞬间就没了,这个档位是抄国外表头,没意义。

网友:
在工厂测试产品用dB比较方便,毫伏表档位开关是10DB/档,例如放大50DB,只要转5档,再看指针到原来的位置,就是合格了。眼睛瞄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dB没有单位,
只是一个相对值,
没有参照就没有任何意义。
万用表上的dB档定义了特定负载上特定功率作为0dB,
这个就是它的参照。
使用它时必须测量特定阻抗上的电压,
才能使用这个刻度。
如果你的负载不是这个特定阻抗,
那么这个档位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P=U^2/R,(600Ω*1mW)^0.5=0.775V,也就是说,0dB=0.775V

这个明白。就是在600欧模上测到0.775V,但是在喇叭8欧姆上测得0.775V要换算?

网友:
47表的dB都是按照600欧标准设计的,要测量,就必须按照600欧负荷阻抗测量,才可以读取刻度数据,否则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明白。就是在600欧模上测到0.775V,但是在喇叭8欧姆上测得0.775V要换算?

是的,因为这个刻度的 dB 鸡肫值是功率(0dB=1毫瓦),所以你要先把当前测量值(功率)折算成电压, 再把这个电压折算到你的 8 欧姆负载上

结论:直接测电压不好么

网友B:
这个db档具体有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db档具体有啥用?

方便不擅长换算的攻城狮直读音频 dB 值,和音频设备上的刻度直接对应,以及检查音频放大器时直接读放大倍数。

比如输入标准 0dB 信号(0.775Vrms)时,放大器设置为输出 10dB,一些攻城狮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换算成 2.45Vrms(反过来把电压值换算成 dB 一些人也要大半天),而用 dB 刻度可以直接读到 10dB,如此这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便不擅长换算的攻城狮直读音频 dB 值,和音频设备上的刻度直接对应,以及检查音频放大器时直接读放大倍 ...

谢谢,攻城狮,,哈哈哈

楼主:
百度,这个意义不大,4欧。8欧要换算,,,,,鸡肋。

网友:
600欧可能是以前电话通讯所要用的测量,如果不是600欧负载 刻度无意义,
这大概是指针表最没用的刻度。 有个表是8欧负载 直读功率w刻度,其实就是交流电压平方/8
换算的。

楼主:
谢谢各位,今天解决了dB挡的疑问,证实指针表的dB挡是特殊用途。实际上没有见到过现实上使用600欧姆的负载。不管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今天解决了dB挡的疑问,证实指针表的dB挡是特殊用途。实际上没有见到过现实上使用600欧姆的负载 ...

这个...

你看看顶级 Hi-End 耳机,就是 600 欧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外电话普及的早,自然有用。国内八十年代末才开始推广电话,到九十年代末又被手机替代,一瞬间就没了,这 ...

其实我是想学一些基础知识。
例如:dB刻度+22dB,是10/0.775=12.9倍,电压增益大约就是+22dB,但是功率增益呢?这些基础我不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学一些基础知识。
例如:dB刻度+22dB,是10/0.775=12.9倍,电压增益大约就是+22dB,但是功率 ...

功率增益跟阻抗有关。有线电没必要考虑dB这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增益跟阻抗有关。有线电没必要考虑dB这个参数。

现在定义了输入输出阻抗都是600Ω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定义了输入输出阻抗都是600Ω

就是因为除了有线电话线路以外,阻抗600Ω的定义没有意义,这个表尺才没有意义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学一些基础知识。
例如:dB刻度+22dB,是10/0.775=12.9倍,电压增益大约就是+22dB,但是功率 ...

你这个说反了,
电压到功率是平方关系,
同样的阻抗,
功率的增益一定是电压增益的两倍,
电压增益是10/0.775=12.9倍,10lg12.9=11dB
而功率增益是20lg12.9=22dB

dB是一个比例值,
是为了工程计算方便,
把乘法变成加法。
比如多级放大器,
总的放大倍数是各级放大倍数的乘积,
不太好算,而且结果可能非常大,
而都采用dB,只须各级的dB数相加就行了。

简单地说,
将指数增长变成线性增长,
同时将较大的数变成了较小的数,
平方关系变成两倍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说反了,
电压到功率是平方关系,
同样的阻抗,

是你说错了。dB是按功率定义的。所以电压增益用10lg12.9=11dB来计算是错误的,应该是20lg12.9=22d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五、六十年代长途电话通讯线路的架空明线。例如我们坐火车看见的铁路边或者公路边的线路,那就是60 ...

有线电话600欧阻抗是常用参数 电话很重要的防侧音平衡变压器也是按600欧设计的。

题外话 俺有个电饭锅 锅盖是可以卸下清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到了数字万用表出现,才自然而然没了这个功能

这个真的有

只不过和指针表的定义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到了数字万用表出现,才自然而然没了这个功能

我刚才展示的是台表,我想你的说的数字表可能是常见的手持表而非台表。

我看了一下,矿坛黄皮党的福禄克 289 型手持表也是有 dB 档的,且默认值居然还是 600 欧姆,但可选择 8 欧姆,16 欧姆这种如今更常见的喇叭阻抗,可见数字表依然具有 dB 测量但确实是与时俱进的

孤证不立,我又看了下安捷伦 1273 手持表也有 dB 档,不过其默认阻抗为 50 欧姆,看来这俩厂家的侧重点可能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学一些基础知识。
例如:dB刻度+22dB,是10/0.775=12.9倍,电压增益大约就是+22dB,但是功率 ...

功率增益是电压增益的平方,但具体到这里(指针表的 dB 刻度)的 dB 省略了单位,其实是 dBmW。所以,放大器增益默认是说是功率增益,不是电压增益,因此 +22dB 默认是指 12.9 倍电压增益。

类似的,我们说某 Hifi 音频运放失真度 THD% 是 -120dB,意思是 0.0001% 失真度:总谐波电压有效值是基波有效值的百万分之一。;某放大器电源抑制比(PSRR)是 80dB,是指放大器输出电压相对电源电压的变化只有一万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说反了,
电压到功率是平方关系,
同样的阻抗,

你的“功率的增益一定是电压增益的两倍,
电压增益是10/0.775=12.9倍,10lg12.9=11dB
而功率增益是20lg12.9=22dB”---
……
功率计算错误、
功率增益应该是10*10/600=0.16667/0.001=166.67倍
10lg166.7=22dB
我现在明白了一些了,但是还有一些不明白

楼主:
也就是用10V交流挡测到10V,电压放大倍数是12.9倍,功率放大倍数是166.7倍
这个前提负载都是基于600Ω基础上。
如果是射极跟随器就不一样。
今天增长知识要多谢瓦叔的提点。

网友:
用MF47指针万用表10伏交流档测10交流电压对应dB值是22,dB就是音频放大量,是对应功率的。音频是脉冲电压,用交流电压值表示不合理

网友F:
阻抗不同的测量 直接读取电压值不必看db刻度,  因万用表对应电压刻度同时有效,

自定义0DB值 然后再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db档具体有啥用?

假设有一个源,其输出经过了一个放大器,然后你测量放大器的输出,如果你要检查放大器的线性度,那么方法是调整源输出不同的电压,然后测量得到的电压挨个去除,因为是除法非常麻烦不利于口算,如果源是按照dB输出,你只要对比测量端的dB值是否变化相同的度数就可以了,此时做的是加法,观察很方便,dB的意义就在于把乘除法变成加减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说反了,
电压到功率是平方关系,
同样的阻抗,

你这才是算错了,对于等阻抗系统,电压增益dB值和功率增益dB值是相同的,电压增益是10/0.775=12.9倍,换算dB就是20log(12.9)=22dB,功率增益是12.9的平方倍,换算dB就是10log(12.9*12.9)=22dB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的“功率的增益一定是电压增益的两倍,
电压增益是10/0.775=12.9倍,10lg12.9=11dB
而功率增益是20lg ...

不是,对于等阻抗系统,就是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相等时,功率放大倍数Gp是电压放大倍数Gv的平方,但功率dB增益和电压dB增益是相等的,因为电压放大倍数转dB增益是20*log(Gv),相当于2*10log(Gv),把2换到对数里面就是10log(Gv^2),而功率放大倍数转功率dB增益是10log(Gp),Gp=Gv^2,所以两者相等。

记住要点,等阻抗系统的电压增益(dB)和功率增益(dB)相同,但非等阻抗系统电压增益和功率增益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对于等阻抗系统,就是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相等时,功率放大倍数Gp是电压放大倍数Gv的平方,但功 ...

想请教一下,我有一个不懂的问题。
通常一个放大器都有增益,但是共射极电压放大器小于1、共基极放大器电流放大器小于1,共射极放大器有电流以及电压放大。这三种接法的电压和功率放大增益怎样换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阻抗不同的测量 直接读取电压值不必看db刻度,  因万用表对应电压刻度同时有效,

自定义0DB值 然后再转 ...

请教,怎样自定义0dB?

这个又和早期的收录机在录音的时候限定在“0dB”有什么区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这才是算错了,对于等阻抗系统,电压增益dB值和功率增益dB值是相同的,电压增益是10/0.775=12.9倍, ...

您的说法全都是站在功率的角度来说的,
增益只有一个,
一个系统当然不能有两个增益,
否则就乱套了,
这才有用电压计算增益和用功率计算增益的公式
只能说用电压计算出的(功率)增益也是22dB(m)。

我说的是dB这个本质意义,
我的印象中,
放大器也有电压增益之说,
12.9倍的电压增益就是11dB.
我的错误在于,
这里讨论的是万用表测量的是功率,
不应该把dB和dBm混在一起说,
无论如何,
谢谢您的指教,
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我有一个不懂的问题。
通常一个放大器都有增益,但是共射极电压放大器小于1、共基极放大器 ...

增益以dB表示,
它是没有单位的(只是一个比值)。
放大倍数值x,
10lgx就是电压(或电流)增益
20lgx就是功率增益,
小于1时lgx就是负的,
算出的增益也是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怎样自定义0dB?

这个又和早期的收录机在录音的时候限定在“0dB”有什么区别?

你这里所谓的0dB,
严格来说应该是0dBmW
工程上往往把某信号在该领域常用阻抗上产生的1mW功率定义为0dBm
叫做0dB毫瓦,简称dBm
比如前面所说的音频领域,
定义在600Ω上产生1mW就是0dBm。
无线领域往往定义在50Ω或75Ω阻抗上产生1mW就是0dBm
大功率信号有用dBW的
0dBW定义为在50Ω或75Ω阻抗上产生1W功率。
dBm(或者dBW)是功率单位,
而dB是纯粹的(对数化)比值,
想要严格讨论就不要混为一谈。

单纯说增益,
如果是比值
就可以用dB,
比如电压增益、电流增益、功率增益,
如果知道了两个电压、或两个电流、或两个功率,
计算倍数比值,
都可以用dB, 公式都用10* lg两数之比

但同一系统中,
用MF35网友的说法,
从功率的角度只能有一个增益。
如果知道电压的增益了,
那么功率的增益就是其2倍。

之所以有0dBm之类的定义,
是为了大家有共同语言,
用来表征功率的大小。
0在对数领域等于1,
0dBm相当于“一帮同好者”定义了一个1毫米的尺度。
同样是5dBm,不同帮的人群说的是不同意义的东西,
进入某个圈,与“同好者”交流就按圈内规则。
如果是你自己一个人玩儿,
可以随便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怎样自定义0dB?

这个又和早期的收录机在录音的时候限定在“0dB”有什么区别?

指针表无法自定义,数字表可以

录音限定在 0dB 就是限制信号幅度不超过 0.775V 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我有一个不懂的问题。
通常一个放大器都有增益,但是共射极电压放大器小于1、共基极放大器 ...

很简单啊,Gp=Po/Pi=(Vo^2/Rl)/(Vi^2/Ri)=(Vo/Vi)^2*(Ri/Rl)=Gv^2*(Ri/Rl)
也就是说,功率放大倍数等于电压放大倍数的平方,乘以输入阻抗和负载阻抗的比值
如果按照电流算,Gp=Po/Pi=(Io^2*Rl)/(Ii^2*Ri)=(Io/Ii)^2*(Rl/Ri)=Gi^2*(Rl/Ri)
也就是说,功率放大倍数等于电流放大倍数的平方,乘以负载阻抗和输入阻抗的比值
我们知道功率传输最大化时,负载阻抗应该等于输出阻抗(严格来说是共轭),所以功率放大倍数的最大值就等于,电压放大倍数的平方,乘以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的比值,也等于电流放大倍数的平方,乘以输出阻抗和输入阻抗的比值。

对于共基放大电路,因为电流增益约为1,所以方便用电流公式,其功率放大倍数就是输出阻抗和输入阻抗的比值,因为共基的输出阻抗高输入阻抗低,所以它具有功率放大能力,同样的,共集电路电压增益约为1,方便用电压公式,其功率放大倍数就是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的比值,因为共集的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底,所以它也具有功率放大能力,同样的原理,对于共射电路,用哪个公式都可以。

同时,由于功率放大倍数Gp=Gv*Gi,那么对于共基电流,因为Gi约等于1,所以功率增益约等于电压增益,同理,对于共集电路,因为Gv约等于1,所以功率增益约等于电流增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怎样自定义0dB?

这个又和早期的收录机在录音的时候限定在“0dB”有什么区别?

dB是个相对值,所以任何0dB都是有其基准值的,比如0dBm是1mW,0dBV是1Vrms,至于那些没有后缀的0dB,大多数是因为其基准需要满足额外的条件,比如dBm的基准1mW没有任何条件,它只是一个物理概念,而具体到不同的领域,单纯的物理概念可能不能满足表达需要了,比如而音频的0dBm,则必须是600欧负载上的1mW,这样就不方便用dBm表示了,因此把基准和测试条件做一个约定,或者单独注明,然后直接使用不带后缀的dB表示。

这种方式过去在很多领域都常用,但在现代基本已经不用了,因为现代电子学的范围更广,这样很容易引起歧义,也不方便,比如音频的0dB现代的标准表示法是0dBm@600Ω,这样就清晰明了不会搞不清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您的说法全都是站在功率的角度来说的,
增益只有一个,
一个系统当然不能有两个增益,

电压增益是20*log(Gv),而不是10*log(Gv),我说的是你这里搞错了,这个不需要我证明吧,随便一本书都是这么写的,所以电压增益是22dB,而不是你算的11dB

“同样的阻抗,
功率的增益一定是电压增益的两倍,
电压增益是10/0.775=12.9倍,10lg12.9=11dB
而功率增益是20lg12.9=22dB”

以上是你的原话,你说“同样的阻抗”,那么根据增益必须同时考虑输出端口和输入端口,所以你这个同样的阻抗,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相等,也就是我说的等阻抗系统,你说的“功率的增益一定是电压增益的两倍”,是指等阻抗系统,而我说等阻抗系统功率增益和电压增益(dB)是相同的,因为Gp=Gv^2/(Ri/Rl),只有当Ri和Rl相等时,Gp才等于Gv的平方,即功率放大倍数是电压放大倍数的平方,而功率增益的公式是10*log(Gp),Gp=Gv^2,即功率增益是20*log(Gv),这不就和电压增益相同了吗?而不是你说的两倍。

如果你说你原话中的“同样的阻抗”,不是指输入输出阻抗,而是单指“对于同样的输出阻抗”,这就更有意思了,你都不考虑输入阻抗了,还谈什么功率增益,功率必须存在负载,所以单独讨论电压是没有意义的。

再说,按照你的算法,电压增益是11dB,功率增益是22dB,这不相同的值,难道就是你说的“只有一个增益”,那怎么会有两个不同的值?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就算你不自相矛盾,那么对于电压跟随器、电压放大倍数小于1,电压增益是负值(dB),但具有功率放大能力,功率增益是正值(dB),这不就不相同了吗?这不就是两个增益吗?怎么一个系统就“不能有两个增益了”?功率增益是功率增益,电压增益是电压增益,只有在特定条件他们才相等,这个条件就是我说的等阻抗系统,但数值相等不代表一回事儿,它就是两码事儿。

你先说计算出“阻抗相同”的前提下,电压增益和功率增益不相等,我用公式证明你是错的,这是第一次错,然后又说“增益只有一个”,不但推翻了你自己之前说的“同样的阻抗,功率的增益一定是电压增益的两倍”的话,而且我也用电压跟随器证明了你这话说的是错了,你错了两次。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压增益是20*log(Gv),而不是10*log(Gv),我说的是你这里搞错了,这个不需要我证明吧,随便一本书都 ...

好吧,我保留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定义了输入输出阻抗都是600Ω

这么理解错的离谱 ,“1mW & 600欧” 只是定义了 0.775V 的来源,而0.775V 是指针表dB值的基准电压——测量得到分贝值,都是跟0.775V相比之后,按对数换算的。我在《分享原创:图解500型万用表电路设计》里面有详细说明。

网友:
我理解,指针表的dB档测的是电压的 绝对电平(本质上就是分贝表示的电压),跟负载无关。
电压增益=输出端的dB值 — 输入端的dB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