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双联上的螺丝是多大的

楼主(2024-02-02):
290/250空气双联的固定螺丝是多大直径的,我有两个290/250空气双联,一个固定螺丝孔好像3毫米的,另一个是牡丹944的,螺丝孔好像大一号,不知道是多大直径的?

网友A:
我的等容双联是3个M4螺丝,螺纹牙距0.7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等容双联是3个M4螺丝,螺纹牙距0.7mm

好的谢谢,买点试试看

网友:
3mm的是M3螺丝,M3螺丝一般是粗牙0.5的,细牙的少,大一点的孔是M4的(这种固定孔不会超过M4),M4就没准儿了,可能是0.5的细牙,也可能是0.7的粗牙

网友:
我手里的差容双连是4mm螺丝。螺丝长度要注意,拧紧后别顶到动片!也别妨碍拨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