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管753上的9011使用问题

楼主(2024-02-02):
组装硅管753的过程中,电路图上标注的是9011,但是我手头的9011放大倍数都是200以上的,也有9018g,放大倍数在90左右,我的问题是是使用200以上的9011呢,还是使用9018g替换9011呢?

网友A:
9011的H档不会超过150,即使9011的最高档也不会超过200,因此断定你的9011为假货。建议使用你的9018。

网友:
在这个电路中,选用90贝塔值的三极管比较好一点。

网友:
这电路图如此简化,连发射极的箭头也省略。

网友:
市场上的9011H很多是疑似由9014管直接打上9011字标而出售的,自己也曾买到过这类假货。因此购买时要认真甄别,比如说尽量选择铜脚的或选择一些非国内(331标识)的库存老货。以上提示仅限于9011H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11的H档不会超过150,即使9011的最高档也不会超过200,因此断定你的9011为假货。建议使用你的9018。

那就用9018

网友:
变频,中放级管子放大倍数不宜过高,容易自激,90左右的放大倍数非常理想,所以推荐用9018

网友B:
我也买到hfe300的9011,看来真的有问题,换上去啸叫及噪声大。求质量好的店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到hfe300的9011,看来真的有问题,换上去啸叫及噪声大。求质量好的店铺

同样的问题,好多卖家都不标放大倍数

网友:
两个都试试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的问题,好多卖家都不标放大倍数

现在都是通货,很多都不标放大倍数了。手里还有500只9011闲置,没有测放大倍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的问题,好多卖家都不标放大倍数

有卖G档的9011回来一测180,还是铁脚的,又找了几家说是铜脚,放大90买回来不错。(小贵)

网友C:
放大倍数大能不能在发射极串电阻控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大倍数大能不能在发射极串电阻控制下

是啊。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如果电源电压够得话。加上射级电阻会不会增加噪声呢?

网友:
9011三极管有优势?不见得。至少从我认识收音机时起,在收音机中取代3DG201的就都是9018,不论后期的咏梅、6管红灯753等公有制企业的产品,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私营企业产品(星源、木兰王、聆鑫、破冰者)都是9018,本论坛的“JACK”也发过测试贴,说过9011没有“遥截止”特性。

网友:
坛子里面有人也说放大倍数的也可以用,一般不建议用倍数太大的,拆过好几台753多数是用绿点的,你没事两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