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打出黑道该换什么零件

楼主(2024-02-02):
一台HP的M1136激光打印机,打出的效果如下图,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把整个硒鼓、墨粉盒子总成拿下来,感觉是墨粉漏出来了,用软布擦干净吹一下,试试实在不行只能换了,人家墨粉本来就是要我们连在硒鼓一起换的,可惜他们遇到了精明节省的中国人发明了灌粉

网友:
硒鼓如果是干净的,那就是定影器的问题了

网友:
检查 :硒鼓 刮板 充电架

网友:
磁棍 定影棍

网友:
换 磁棍 定影棍 感光杆

网友:
刮板塑胶片老化。

楼主:
谢谢各位,更换硒鼓后就OK了。

网友:
简单方法,换鼓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硒鼓不行了,漏粉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