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锂电钻自锁夹头拆卸问题

楼主(2024-02-02):
如题。一台9.6伏自锁夹头锂电钻钻夹头和内部减速箱滑牙,可以用手随意左右360度旋转且很轻。(没有和减速箱链接)现在想拆开修复。特请朋友们帮助指点方法。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怎样才能使夹头和减速箱分离。先谢谢朋友们啦!!!

网友A:
多数是类似形式的吧:

网友B:
我手上有一个是这样的:把夹头打开最大直径,譬如要夹11的钻头,就看到夹头孔底与动力转轴有个螺钉目测是十字槽的M4或M5,不过这个螺钉能否顺利松开不好说。即使螺钉可以旋下来,也许夹头和轴之间是圆锥配合,要撬下来也蛮困难。
祝你好运!

网友:
好像是从里面拆下来,拧不动。。。。

网友C:
从电机的那边拆。把电机先拆下来,然后一步一步往里拆,就看到减速齿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是类似形式的吧:

我这个没有您照片上的螺丝。也不是内六角的螺丝,好像是卯上去的。请问您是怎样拍的内部螺丝照片?太清晰了。教教我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一个是这样的:把夹头打开最大直径,譬如要夹11的钻头,就看到夹头孔底与动力转轴有个螺钉目测是十 ...

螺丝是看不见,估计没有。只能看到内部就是一个卷边的圆洞。要是拔稍的应该怎样拆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电机的那边拆。把电机先拆下来,然后一步一步往里拆,就看到减速齿轮了。

我就是按照您说的方法拆的。减速箱全部拆完了也没看到是哪里没有配合好,也找不到故障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头那个螺丝,是左旋的呦

我这个根本就没有那个螺丝。谢谢回复

网友C:
各个齿轮如果都配合好了,就应该不影响正常使用了吧

网友:
锂电钻都是海洋DZ 坛友图示结构,有2种螺纹。对应2种转夹头。普通电钻还有一种锥形连接钻夹头。我没有看到有锂电钻用锥形的。

网友:
这种镍氢充电钻基本上淘汰了

网友:
手头有3个锂电钻,刚刚不甘心,想拆下那个十字槽螺钉,貌似太紧了。不敢暴力拆了,因不知道是正牙还是反牙。建议还是花钱找电动工具修理店。如果他也认为不值得修,只能买新的了。我的是国产“东成”的,配两节锂电还可以。

网友:
     里面那个螺丝都是反牙的,除了少数220v铝壳那种13mm重型电钻,现在很少用圆锥夹头了,圆锥夹头用不着反牙螺丝,靠紧力和磨嚓力固定的.

    有反牙螺丝一定是螺纹夹头,夹头螺纹正牙的,10mm夹头螺纹3/8英寸------10mm轴,内部反牙螺丝大多5mm,   13mm夹头1/2英寸------12.5mm轴, 内部反牙螺丝有6mm和8mm二种,大多8mm.

    反牙螺丝有些有厌氧胶,那要用冲击螺批下,比如得伟,滑了口只能用直钻钻掉,我干过.螺纹夹头用厌氧胶直接固定也有,没反牙螺丝,里面是平的,比如得伟988那种18v重型13mm电钻,罗母夹头,要加热200度才行,基本拆不了.

   反牙螺丝拆出,夹上一把8mm内六角(10mm夹头 13mm夹头10mm内六角),逆时针反向敲击,夹头能下来,锈的话先用松动剂或柴油润上一天再拆.

   基本拆待下,但也有难拆的,只能磨切掉了.

网友:
    估计齿轮或齿圈打了,大多塑料的,没必要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个齿轮如果都配合好了,就应该不影响正常使用了吧

各个齿轮如果都配合好了,就应该不影响正常使用了吧   我的这个行星齿减速箱齿轮和轴都是完好无损的。补图如下;

楼主:
发现一个奇怪现象;齿轮箱装配完成后,在不装最后的电机时,转动夹头可以观察到齿轮箱运转正常,但是,一旦装上电机后,(电机轴上的主动齿轮,就是上贴的最后一张图)齿轮箱马上就出现打滑的现象了。搞不清是什么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发现一个奇怪现象;齿轮箱装配完成后,在不装最后的电机时,转动夹头可以观察到齿轮箱运转正常,但是,一旦 ...

      齿圈下力矩滚珠没装吧,就是塑料壳底部一圈孔,里面每孔2-3个滚珠,靠前面力矩弹黄压力来卡住齿圈平面上凸起点,从而使齿圈定位不动,拆吋要把夹头后力矩环调到最小.没钢珠,齿圈不受力无定位,一起和轴转,就是你说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齿圈下力矩滚珠没装吧,就是塑料壳底部一圈孔,里面每孔2-3个滚珠,靠前面力矩弹黄压力来卡住齿圈平面 ...

刚刚看了一下,的确是塑料底壳下面有2个孔里面的钢珠掉在里面了。苦于拿不下来夹头,拿不出来脱落的钢珠。而是更无法安放到位。朋友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把夹头拿下来吗?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一下,的确是塑料底壳下面有2个孔里面的钢珠掉在里面了。苦于拿不下来夹头,拿不出来脱落的钢珠 ...

    只能做个专用工具卡住轴了,比较麻烦,要台虎钳上弄,园铁打三个和轴齿销位置一样的孔,套进去不让轴转,再拆夹头.

    塑料底壳下面有2个孔里面的钢珠掉在里面了------------少件了或错位等等原因,外面有弹簧和压板压着,钢珠不可能向前走,只能向电机方向掉出来.

楼主:
这个是我把减速箱拆开并取下外圈齿环后转动力矩调节,不小心弄进去的。我去找朋友按您说的方法做个专用工具试试,看看是不是能拧下来夹头。再请教这螺纹是反扣还是正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把减速箱拆开并取下外圈齿环后转动力矩调节,不小心弄进去的。我去找朋友按您说的方法做个专用工具 ...

       轴螺纹是M10正牙,和正常螺丝螺纹方向一样的

      没反牙螺丝可能用了胶,那难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多数是类似形式的吧:

你这把是有刷的吗?之前也想买一把南威的无刷钻,后来看评价说不好的,不敢买了,买其它牌子的无刷钻。这南威的钻夹头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把是有刷的吗?之前也想买一把南威的无刷钻,后来看评价说不好的,不敢买了,买其它牌子的无刷钻。这 ...

是南通双菱机电有限公司生产的双菱牌9.6伏充电钻。是有刷的。

楼主:
回fujlan朋友;昨天按您说的方法做了一个简易工具。夹在台钳上,双手用力,“ 左旋 ” 宁下了夹头。在此对您提供的方法表示深深地感谢!!!谢谢了特发图片以供需要了解的朋友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fujlan朋友;昨天按您说的方法做了一个简易工具。夹在台钳上,双手用力,“ 左旋 ” 宁下了夹头。在此对 ...

       不用谢,都是坛友 拆开了就好,可以先装好齿轮箱,再外面装滚珠,滚珠也要加油的,再装压板 力矩调节环.

       轴也可以拆出来保养下,卡簧取下,轴向后退出,注意前面一圈小滚珠别掉了,弄块旧毛巾垫下,不会乱滚,很小的掉了难找.

楼主:
小钢珠不小心被我弄丢了一颗,用卡尺量了一下,直径4毫米的。回来到修车铺能买到。等完美修复后再向你汇报。再次谢谢您了。

楼主:
今天早上在小区附近的2个修车铺竟然没买到4毫米的钢珠。他们说4毫米的钢珠是自行车上面用的,现在都不备自行车的备件了。回来没办法砸了一个油烟机电机上面的小轴承。(事先知道里面的钢珠是4毫米的)装在上面正好。现在已完美修复了这台锂电钻。
在此一并感谢以上给我提供帮助的,尤其是fujlan朋友。谢谢您们了!!!

                结贴。。。。。。。

网友:
这种有正反转的电钻,夹头中间应该有一个螺丝防止退丝的。不然反转力大的话夹头退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