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LAMBDA电源】

楼主(2024-02-02):
  芯片塑封工序的工程师送来一个电源,说无输出电压,但电源输入端量上去怎么是通的?
  果然,保险丝没断,应该是串了自恢复保险丝的原因吧。
  大功率MOS管K2601已击穿。更换时留了个心眼,拆下滤波电容120uF/450V一测,电容量只剩nF了!换好电容,通电仍无输出?
  顺藤摸瓜,应该是大功率MOS管K2601击穿时,往前也打坏了驱动芯片5502M。
  换掉5502M,通电立马输出24V!

【现炒现卖】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195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完不清理残留物就敢上电……也是个“人才”

  不是。引脚之间都已用刀尖划拉过,保证残留的锡珠都已弄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上不乏几百K、甚至是M级别的电阻,你板上涂抹的这些残留物,难保两引脚之间不会凭空多出几十K的电阻 ...

  在老司机面前,这些都不是事儿。况且松香属于中性助焊剂,没有腐蚀性。酸性或碱性的助焊剂才考虑清洗。

网友B:
K2601耐压500V,滤波电容坏了也不至于击穿吧?

网友C:
看来老法师,还在用松香。。。。。。。。黑乎乎的,有点难看。如果是我修,肯定洗洗干净,再拍照。我不用松香了,用免洗组焊剂。

网友D:
拆下滤波电容120uF/450V一测,电容量只剩nF了------滤波电容 容量减小,整流后的电压理论上应该降低了!
大功率MOS管K2601击穿时,往前也打坏了驱动芯片5502M------这种现象在电动车充电器上几乎百分之百出现。

网友E:
关键还要有配件可换,能不能改成26V或者14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K2601耐压500V,滤波电容坏了也不至于击穿吧?

   一句两句与你说不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下滤波电容120uF/450V一测,电容量只剩nF了------滤波电容 容量减小,整流后的电压理论上应该降低了!
...

  虽整流后的电压平均值降低了,但完全成了脉动电压!对处于PWM工作状态的MOS管来说是致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还要有配件可换,能不能改成26V或者14V的?

  工业上24V用的最多。电压只能微调。这些损坏的元件都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老法师,还在用松香。。。。。。。。黑乎乎的,有点难看。如果是我修,肯定洗洗干净,再拍照。我不用松 ...

  应急修理,立等可取,其它的就不讲究了。生产现场要求缩短停机时间。老板不接受任何理由,必须保证生产。过去半夜里经常接到电话就打车去厂里排除故障。没有退路,压力很大。所以现在都遇事不慌了。

网友A:
焊完不清理残留物就敢上电……也是个“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键还要有配件可换,能不能改成26V或者14V的?

这种专用电源最好不改,尤其是指标优秀的电源,因为它所有的参数指标都是按照固定电压设计的,改了以后输出电压是没什么问题,但各项指标都会劣化,比如负载调整率,比如纹波指标,对这些指标有要求的场合可能就会出故障,我遇到过因为电源负载调整率不够导致负载重启的,也遇到过因为纹波指标不合格导致负载异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引脚之间都已用刀尖划拉过,保证残留的锡珠都已弄干净。

电源上不乏几百K、甚至是M级别的电阻,你板上涂抹的这些残留物,难保两引脚之间不会凭空多出几十K的电阻……这也是很多人修板要反复烧元件的原因。
焊完先用洗板水清洗干净,可以省去99%的烦恼。

网友F:
看样子撸主在芯片厂,或芯片封装厂干活。这种公司一般质量流程很正规的,不是自己的事儿一定不做,交给供应商,合作方就行。像电源这种低价值元件,为啥还要老板耗用员工的工时自己修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撸主在芯片厂,或芯片封装厂干活。这种公司一般质量流程很正规的,不是自己的事儿一定不做,交给供应 ...

   封装测试厂不一定就是大厂。质量管理模式虽一样,但利润不一样,所以细节肯定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