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熊猫T-09收音机旋钮

楼主(2024-02-02):
在本坛网购一熊猫T-09收音机,经过打理,现在可以正常工作。
就是缺失一个功能转换旋钮。自己制作了一个,可以使用了。
用硬纸板做个小容器,用硅胶做模具。
环氧树脂加铝合金管做模型。
脱模后,与原件对比。
装在收音机上,暂时没有涂色。

网友A:
为了制作收音机旋钮和电池盖,我买了一台3D打印机

网友:
倒膜不错,这玩意儿做出来强度如何

网友:
现在用3D打印机最简单了,如果需要光滑的表面,打印后再用抛光溶液泡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了制作收音机旋钮和电池盖,我买了一台3D打印机

印象中3D打印机不便宜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了制作收音机旋钮和电池盖,我买了一台3D打印机

3D打印机的编程太难了!曾经玩过一台3D打印机,感觉打印出来的塑料制品好像不怎么结实!

网友:
旋钮做的真好。这款熊猫机相对于同价位的德生机,喇叭大,中波长磁棒,音质好,灵敏度高。

网友:
有才!有才!有才!有才!有才!

网友:
旋钮看起来还不错啊

网友:
环氧树脂有黑色的啊,用黑色的不就颜色一致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3D打印机的编程太难了!曾经玩过一台3D打印机,感觉打印出来的塑料制品好像不怎么结实!

现在3D打印技术很成熟了。用cad建模,有点基础的话,很快就能学会画一些简单的东西。然后用切片软件转换成打印文件就行了。强度也很高,用petg材料打出来就不错,如果想要强度更高一点就要用abs。不过abs不是很好打印,有毒还要封箱保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3D打印机不便宜呢

如果打印小件的东西,有便宜的打印机,几百就搞定,不过需要自己组装。组装稍微有一点麻烦,螺丝型号比较多,我现在那个打印机上面应该有的地方的螺丝都是错的。不过不影响使用

网友:
502胶中掺点激光打印机墨盒内的废墨粉就成黑色的了,我修补机壳就是这么干的,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