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木壳电子管收音机背面的两个开槽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4-02-02):
开槽后面是有一块隔板的,与机壳顶盖形成了一个楔形的空腔,空腔通过这两个开槽与外部相通。我看几乎所有的老机壳都有这种开槽,成了老电子管收音机的标配,它究竟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想也是迷惑,这电子管又不产生明火明烟,机壳特别是功放管顶上木板位置是如何熏黑的??

电吹风出口温 ...

早些年用座机的时候,座机的显示屏是用7号电池供电,四节电池用不了三个月,我用一个变压器的电源适配器接座机,几年下来适配器上面的墙熏黑了,用湿布也擦不掉,如图,这是桌子底下。

网友:
热空气的流通孔,想象一下烟囱吧,

网友:
隔板的作用是防止热空气直接接触到顶板,造成的顶板漆面开裂,实际上只要想想里面热空气的通路,就能明白整个原理了。

楼主:
噢,原来是烟囱,那块隔板的确被熏得很黑,上盖却被保护的很好。

网友:
隔热,防止几十瓦的热量加热机壳上顶板导致开裂。

网友:
木纖維遇熱氧化日久就會發黑嘛。

网友:
灰尘随外面冷空气进来又跟着加热的空气撞击顶板附着聚集,手一摸......

网友:
电吹风出口温度不比功放管上面低,为什么又不黑呢------工作时间没法比!长时间积累的结果。

网友:
暂时没有合理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所以深思的结果多年电离啊,静电啊等等一定在作怪,并不光光是熏黑的

这是热空气上升带动灰尘上升积累,以前用电抗器日光灯,是装在天花板与墙的夹角上,拆下来看到墙上电抗器位置熏得墨黑

网友:
北方靠墙暖气片薰墙也变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想也是迷惑,这电子管又不产生明火明烟,机壳特别是功放管顶上木板位置是如何熏黑的??

电吹风出口温 ...

你拿电吹风持续吹一个月也是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想也是迷惑,这电子管又不产生明火明烟,机壳特别是功放管顶上木板位置是如何熏黑的??

电吹风出口温 ...

家里没暖气片吧?水暖才40多度,客厅立式暖气片顶上的墙面都是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