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小白来请教一个信号走向问题

楼主(2024-02-02):
机器波段分为长波、中波1、中波2、短波和调频。
上、下两个图是一样的,用红色线代表调频,绿色代表调幅,两个信号的走向是我理解的这样吗?也就是说调频或者调幅不工作的话,检修思路是不是按照我画的这个走向来查?
技术小白,目前机器调频有接收,调幅因为空联卡顿,转换波段感觉信号变化不大,准备春节在家找到问题出在哪里,先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
首先这个机器的空联它不能转动(调频和调幅是分开的两个调节部分),很新且没有生 ...

调幅部分比调频好修的多,可以直接用干扰法比较各级的噪声来判断。按照你的描述故障应该是在调幅的变频部分,中放通道部分问题不大

网友B:
是这个方向。
调频没问题,那就说明调频这一路,一直到末端的功率放大没有问题,除去调频与调幅共用的部分,问题就在剩余的调幅电路中了。因为喇叭能出声,窃以为,从后级往前级逐步注入信号的方式检测故障点,思路可能会清晰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方向。
调频没问题,那就说明调频这一路,一直到末端的功率放大没有问题,除去调频与调幅共用的部分 ...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
首先这个机器的空联它不能转动(调频和调幅是分开的两个调节部分),很新且没有生锈,并且转轴还有油,内部带减速,估计是很长时间没有转动,转轴内部润滑油干涸或者固化了,准备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就目前的问题来看,转换波段开关,调幅所有波段信号都没什么变化(喇叭里出来的声音没什么变化),这个跟空联不能转动有关,但是随着波段转换,噪音应该是有变化的,可是我感觉噪音也没有变化(喇叭的声音),这个问题就应该出在几个波段共用部份了吧?

网友C:
这种全分立件的电路 检查起来太麻烦,不过可以逐级测工作电流,先直流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全分立件的电路 检查起来太麻烦,不过可以逐级测工作电流,先直流后交流!

四十多年的机器了,确实很老了,不过里面的喇叭可是够大的,长23CM宽13CM,如果机器正常了,估计音质没得说

网友B:
欧洲晶体管型号,这是德国机器吧
我个人还是建议从检波和鉴频前开始加点信号,来缩小和定位故障点。没有信号源,就用手拿一个金属去碰,用人体感应信号做信号源测试。如果各调幅波段都不好使,那首先检测C356?前面的开关,是不是检波后的信号没进功放?

网友D:
很像根德的机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幅部分比调频好修的多,可以直接用干扰法比较各级的噪声来判断。按照你的描述故障应该是在调幅的变频部 ...

谢谢提供参考!
我目前要先把空联搞定,昨晚把拉线盘卸下来,然后用钳子夹住旋转空联,明显感到阻力,但是转了几下就轻松多了,但是还没到非常轻松的地步,看来就是润滑油干涸了,需要清洗或者处理一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然后再往后排查其它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像根德的机子啊!

是的,德国ITT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洲晶体管型号,这是德国机器吧
我个人还是建议从检波和鉴频前开始加点信号,来缩小和定位故障点。没有信 ...

德国ITT机器。
昨晚把空联部分问题找到了,估计是长期不旋转,内部润滑油干涸了,目前能旋转,但是还有阻力,正在想办法让它转的更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