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7万用表X10K档位表针打到头不能调零

楼主(2024-02-02):
MF47万用表X10K档位表针打到头不能调零,其它X1, X10, X100, X1K档都没问题,只有X10K档表针打到头不能调零,是否跟9V电池有关?测量9V电池有9.9V,仔细检查了表内部无任何损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教

网友:
电压太高了

网友:
这个原因是内部短路因素居多,因为10K挡是单独引出电阻的,不需要好像1-1K挡那样要有分流电阻。极可能是10K的触点接触了1K挡的某一个电阻,使到电阻下降引起打表。

网友:
检查调零电位器,电池电压略高也应该可以调零

网友:
换过9V电池后产生的吗?如果是的话,就是电池问题了

网友:
测下10K档内阻,是否偏离165K很多

网友:
电池电压高一点很正常,应该是电路问题,不难找。

网友:
先换一个品牌的9v电池,排除电池问题。

网友:
9V电池带载测一下。

网友:
可能是该档的141k电阻问题,检查下

网友:
不知道找到原因没。9.9V在调整范围之内,可能性不大。先测下RX10k档的内阻,方法是:
取下2块电池,指针表打到RX10k档,数字表打到欧姆档。在指针表表笔短路的状态下,数字表的表笔分别接电池仓1.5V负极片、9V正极片。
测得的阻值应该是165k(1.5V+9V的MF47)、或200k(3V+9V的MF47)左右。

网友A:
不知楼主有否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有否解决问题?

已解决,是X10K档触点开关有问题,清洗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是X10K档触点开关有问题,清洗后就正常了

和10楼说的基本一样了。

网友(2024-04-21):
如果是95年之前的,有可能是15v的电池,之后的10k档装的是9v的电池,跟楼主同样情况不是接触不良而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是X10K档触点开关有问题,清洗后就正常了

以前我一个破表,表笔柱估计焊接问题,什么档都调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