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症犯了?修好一块指针表,疑似U201

楼主(2024-02-02):
包浆没型号的表,调零扭让我卸了,太脏

包浆没型号的表,调零扭让我卸了,太脏
亲戚拿来几块表,说是他老丈人过世留下的。让我看看有没有能用的。我给过了一遍,也就有块品相不错的MF30没问题,其他的好像都是垃圾成色。我把30表给他了,亲戚说只是看看,不行的就扔了。并一再说,并没有要修的意思,就是甄别一下好坏。我说行。有一块JWDB,还有一块不知道是什么型号,都是索马里成色,前者后壳缺了一大块,后者直接电阻都没法量了。这表看表盘是杭州出的,觉得可能是U201。表笔还剩一只,插头都90度弯折,外表都包浆了。显得像是扔在某处落的油烟。看表盘,大概是1987年出品,开关也不是印刷板。开电池盖看一下,电池漏液已经积了一大坨,壳里也都是碎末。当时也没拍照,因为不知道能不能修好?看后盖螺丝封口,应该还没有被开盖修理过。

拆开后壳看,里面全是电池漏液结成的污垢,拆下极片,用了食用碱电解的办法,才清干净电极片。电路板上两只电阻烧毁,也看不出阻值。只好按猜想的U201去找电路图,找到后进行对比,基本可以确定是杭州U201。这表还可以量电压,电阻就不行了。仔细对照网上找的开壳图,大概是ΩX100挡一只1.67K电阻与电流档一只810Ω电阻烧毁。焊掉烧毁的电阻,找出库存的金属膜电阻,没有和原配一样功率的。凑合用吧。810欧从820欧里挑了一只差不多的,1.67K就没这阻值的。直接用一只1K的串一只680欧的,测量用了一块N手4位半台表,两只串联组成1670Ω的。焊上后再试,应该是恢复了功能。推测这两只电阻损坏是由于在ΩX100档位量了市电?造成电阻烧毁?

因为我有一块杭州出的U10,知道U10就是表针过冲厉害,再测试这块201,依然如此。尤其是电压档,这表和47表一样,电压档直接用表头加电阻,没有电流档分流电阻环路做辅助阻尼,虽然表针启动很快,但过冲严重。用10V档测试,量6V电压的时候,表针会过冲2V,之后摆动两下才会稳定。经过试验,在表头负极与表头串联电阻的全部都加上的那一点,电路图中2K电阻的上端,接入两只100μF的电解电容。这样量电压时也就过冲不过0.6V,表针也很稳的走,颇有500电表的风范。这表肯定也就摆着看看,因为表针左限位已经松掉了,我又不想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拆开表头来紧这螺丝。最后擦一下外观,算是对收藏这表的前辈最后的敬意。

打开看看,烧糊了的电阻

打开看看,烧糊了的电阻

找来电路图

找来电路图

后盖里的痕迹

后盖里的痕迹

810Ω电阻

810Ω电阻

1670Ω电阻

1670Ω电阻

拆除1

拆除1

拆除2

拆除2

换成2个

换成2个

挑个阻值近似的

挑个阻值近似的

装个电容

装个电容

100μX2

100μX2

大扫除,看起来清爽

大扫除,看起来清爽

表盘的细节,号码87开头

表盘的细节,号码87开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有没有大神扫描过这个标牌?如果有,分享个图片呗,之后自己打一个贴上。

我有一块成色新净的U201,盒说笔证齐全。标牌照片如下,顺便把说明书也拍了:

网友B:
修理这保管好的表是一种享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理这保管好的表是一种享受

还给亲戚保存,算是上古遗迹

网友C:
很多201表、101表铭牌脱胶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201表、101表铭牌脱胶丢失,

不知有没有大神扫描过这个标牌?如果有,分享个图片呗,之后自己打一个贴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有没有大神扫描过这个标牌?如果有,分享个图片呗,之后自己打一个贴上。

用软件画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近的亲戚一般故人遗物不宜赠人

本来是让我看看,不能用就扔。咱矿坛出身的看见表就想修,还给修好了。这下又可以送还主人,而不是丢去垃圾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是让我看看,不能用就扔。咱矿坛出身的看见表就想修,还给修好了。这下又可以送还主人,而不是丢去垃 ...

这个表不错,我也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成色新净的U201,盒说笔证齐全。标牌照片如下,顺便把说明书也拍了:

谢谢您的图,回头打印一个贴上,算是一件功德圆满,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成色新净的U201,盒说笔证齐全。标牌照片如下,顺便把说明书也拍了:

你这个表不错,保存很好,

网友E:
101.201都喜欢掉铭牌,外壳易碎

网友F:
确实爱掉铭牌,我有只101的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1.201都喜欢掉铭牌,外壳易碎

这种情况与表壳材质有关系,外壳材料硬脆,边缘薄,磕碰后易碎。粘贴标牌是用万能胶,日久容易失效。

网友F:
请问楼主,“食用碱电解的办法” 另一极用了什么金属,电源正负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食用碱电解的办法” 另一极用了什么金属,电源正负怎么接的 ?

10%的食用碱溶液,配比没那么严格,差不多就行。12V电源,我用的小电磨2A电源。正极接了个不锈钢螺丝钉,负极接那个一坨电池漏液碱的电池极片。溶液用了半个矿泉水瓶子装,把螺丝和极片都放进溶液中,拉开距离别短路了。通电半小时以上,看看比较清洁就行,最后的残留就电磨打磨了一下。反应时会冒泡,注意通风,据说产氢气。

网友G:
引用 楼主:
10%的食用碱溶液,配比没那么严格,差不多就行。12V电源,我用的小电磨2A电源。正极接了个不锈钢螺丝钉 ...

小苏打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0%的食用碱溶液,配比没那么严格,差不多就行。12V电源,我用的小电磨2A电源。正极接了个不锈钢螺丝钉 ...

了解了,一直想用电解法,不知道用什么溶液和具体做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小苏打可以吗?

我想应该可以,但需要更长时间,因为小苏打(碳酸氢钠)的碱性不如食用碱(碳酸钠)强。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确实爱掉铭牌,我有只101的就掉了。

当时的胶水用得不好,工厂贴标牌时用胶水失误。安理说在那个时代更好的胶水已经有了,如果不用胶水,标牌的某些点处生一个角,插入壳体内也不致于掉标牌。U201在那时可算得上是好的万用电表了,但最好的表也是有瑕疵的。

我原有U201表和U101表,这两只表都是没有掉标牌的,后来我有更好的U201A表了,我就把这两只表送给了朋友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当时的胶水用得不好,工厂贴标牌时用胶水失误。安理说在那个时代更好的胶水已经有了,如果不用胶水,标 ...

有些东西要漫长的岁月去检验,比如说我的四环素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想应该可以,但需要更长时间,因为小苏打(碳酸氢钠)的碱性不如食用碱(碳酸钠)强。

按照这样说,用洗衣粉,可能更好?

网友:
年后寄一块贴给你,我有多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按照这样说,用洗衣粉,可能更好?

按理说离子浓度高效果好,不懂洗衣粉成分 ,应该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苏打可以吗?

小苏打(碳酸氢钠)加热就变成苏打(碳酸钠)了,放在不锈钢盘子里用火加热一会就可以了。

网友I:
楼主好,能帮我修2块表吗?一块47型,一块14型,还有一块30型的,有偿服务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好,能帮我修2块表吗?一块47型,一块14型,还有一块30型的,有偿服务

这表有两个特点 1没有1k挡,2电池22.5V。我有一个,可惜旋钮没有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表有两个特点 1没有1k挡,2电池22.5V。我有一个,可惜旋钮没有了。

到咸鱼买一个。就是邮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到咸鱼买一个。就是邮费贵

自己用有机玻璃做了一个,凑合能用,算了。常用的是mf47,u201放床底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好,能帮我修2块表吗?一块47型,一块14型,还有一块30型的,有偿服务

刚看到,这种指针表大概率邮寄的过程就坏了,快递太暴力了。我也就是随便玩玩。因此抱歉,帮不到你。再问问坛子里别的大侠吧

网友L:
这个表是好表,但可惜的是没有1k档,有点…不好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表是好表,但可惜的是没有1k档,有点…不好感觉

这种现在就是凑合用了,真量电阻,随便找个数字表都比这精确不是,一块表打天下的日子过去了。

网友(2024-09-02):
同样的201不小心量高压没调好转盘,被烧两次了,都是自己换了几个色环电阻

网友M:
食用碱怎么清理,直接泡板子吗

楼主(2024-10-16):
引用 网友M:
食用碱怎么清理,直接泡板子吗

食用碱清理金属件的方法,见18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食用碱清理金属件的方法,见18楼。

谢谢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