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台电子管耳放 请教大家提供好的耳放线路图 请耳放专家们赐教了。

楼主(2024-02-02):
想做台电子管耳放  请耳放专家们赐教了。胆机喇叭输出的略知一二  耳放输出牛阻抗多少就请教了。

楼主:
电子管技术区  三位班主  海河  白居不易  于传海  不得了的技术实力。

网友A:
WCF 我买空板焊接的 6N6X2+6N11 输出是电容的耦合耳机的

另外一个是ECC82 买人家的做好的板 目的消耗2个ecc82的管 推高阻耳机

至于那种要输出牛的 我不会做
另外一台是抄人家做的前胆后石的 6J1*2加运放对管的

网友B:
本来想推荐4p1s三极管接法牛出电路,想想还是作罢,一上来就把难度拉满,算了算了……看楼下老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CF 我买空板焊接的 6N6X2+6N11 输出是电容的耦合耳机的

非常的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想推荐4p1s三极管接法牛出电路,想想还是作罢,一上来就把难度拉满,算了算了……看楼下老师的吧

那个没难度  我现在就在用4n1n功放  只不过做了后级  交流灯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阻抗600欧的拜亚动力DT990耳机配的耳放。不知楼主是什么耳机?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想推荐4p1s三极管接法牛出电路,想想还是作罢,一上来就把难度拉满,算了算了……看楼下老师的吧

输出牛阻抗5K就行了。

网友D:
推荐两个耳放电路供参考。
高品质电子管耳机放大器.pdf (127.87 KB, 下载次数: 20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两个耳放电路供参考。

谢谢你的回复  请教  输出阻抗是8欧姆还是32欧姆还是100欧姆  平时里听手机用的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请教  输出阻抗是8欧姆还是32欧姆还是100欧姆  平时里听手机用的耳机。

32欧。还是花数百元买个头戴式耳机,优秀的耳机需要数千元。

楼主:
朋友  看着太复杂了。可以简化吧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朋友  看着太复杂了。可以简化吧

这个做好了很有成就感!好像当年卖3~4万啊。你就做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做好了很有成就感!好像当年卖3~4万啊。你就做这个吧。

屏极电容电阻都看不清楚了。这图画的和平时看到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阻抗600欧的拜亚动力DT990耳机做的各式耳放。不知楼主是什么耳机?

我的耳机是天龙MM400  这个耳机阻抗多少?

网友F:
(Denon) AH-MM400 32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屏极电容电阻都看不清楚了。这图画的和平时看到的不一样

还挑电路画法呀?画法电路舒服简单的好耳放不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Denon) AH-MM400 32Ω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挑电路画法呀?画法电路舒服简单的好耳放不多呀。

好的 我认真仔细的看看。

网友G:
耳放推荐用牛输出,同推音箱的胆机相比个人总结有几点不同:
1.输出变压器次级需要基于耳机的阻抗匹配,如果有米就不要采用300欧-32欧这样次级阻抗变化很大的设计,因为两端频响通常不会太好。
2.耳放不需要功夫那么大的功率,一级推小功率三极管甚至用5842或E180F三极管接法这类高跨导管单级可以,几十毫瓦的响度已经足够了。
3.耳机对于噪音极其敏感,因此最好采用直流灯丝供电,电源也要尽可能降低纹波。如果是直热胆,需要更加小心。我曾经用1G4推26牛出,声音十分鲜活,但是底噪一直无法彻底解决。
至于电路,我觉着实在没必要推荐,就选择小功率单端电路改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耳放推荐用牛输出,同推音箱的胆机相比个人总结有几点不同:
1.输出变压器次级需要基于耳机的阻抗匹配, ...

谢谢你的建议  说的非常的真实感受  本来想买83总交流灯丝供电现在看来还是直流供电为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说的非常的真实感受  本来想买83总交流灯丝供电现在看来还是直流供电为佳。

ECC83电流太小,用来直接推动耳机并不合适。

网友H:
      看看这个6S6三接的输出曲线,线性极好,有没有兴趣用它做耳放。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这个6S6三接的输出曲线,线性极好,有没有兴趣用它做耳放。

谢谢你的回复  问题是手里有些管子 想利用起来。所以不是特别的好  就不想再买了。谢谢你的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