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头改造以适合SONY CFM-33S收录机

楼主(2024-02-02):
搞了一台SONY CFM-33S收录机,拆开发现磁头磨损严重,是原装未换过的磁头。在网上找了一下,这个磁头尺寸比较特殊,孔距17mm,孔心到磁头面是9mm,非常特别。找来找去,感觉还是改造标准磁头来得方便,标准磁头孔距也是17mm,但磁头面高度是12mm,只需把磁头面上移3mm就合适。那就开干吧。

左边是原装的标准磁头,右边的是已改造好的,过程没拍下来。

看背面就知道方法了,把原装磁头背面钢片两个焊点用电钻打两个孔,再用介刀劈一下就下来了,然后把接触面搞平整,接下来就是如何固定钢片的问题。刚开始用了几种胶粘上,但不牢固,稍一用力就掉了。放了几天慢慢想如何固定,无意间刷到了有个助焊剂可以焊钢片,这不就是要找的东西吗,马上下单,到货一试还真的行,焊得很牢固。为了焊得更牢一点,在中间又打了一个孔,三点基本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完美装机。特别说一下,固定片两端比SONY原装磁头要短1mm左右,但都是简单活磨短一点即可。

就是这个东西,确实能焊钢片。

楼主:
这样就无需担心磁头不好找了,这种磁头几块钱一个,而且到处都有。

网友A:
是单声道磁头吗。

网友:
确实很完美,有个收录机磁头声音有点小,嫌麻烦还没换,有点拆机的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单声道磁头吗。

单双都可以,尺寸一样。

网友:
这种是普通的磁头,更好一点的是尖头磁头,再好的是双曲面磁头,频率响应能达到16KHz.

网友:
挺会想办法的

网友:
这个法子好。

网友:
助焊剂其实就是草酸或者是厕宝。你可以试试

网友:
如果手头有不锈钢检测液,是很好的助焊剂

网友:
这个助焊剂我也买过。是挺神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