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ATX电源换电解电容

楼主(2024-02-02):
给用了十几年的联想电脑主板换第三块锂电池,顺便检测一下电源供电电压,结果发现5V电源供电电压只有4.6V,打开后发现相关电容鼓包了,更换成功后电压恢复正常。

网友:
你管的这种电容也是爆浆王,稳定性不佳。

网友A:
这种录壳电容坏的还比较多,不过你这用了超十年,也算是很好的了。
不过既然拆开了,应当顺便检查一下风扇,给轴加点清机油。

网友:
高频专用 105度电容

网友:
电解电容,工作在大电流下,是有寿命的,只是大厂的余度比较大,可安全使用时间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录壳电容坏的还比较多,不过你这用了超十年,也算是很好的了。
不过既然拆开了,应当顺便检查一下风扇 ...

这个电源已经是第三次维修了,第一次更换了一个待机电源电阻,第二次待机电源电容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