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进ATS-909X2与德生H-501该怎么选择?

楼主(2024-02-02):
想买一个短波接收能力强的收音机收听国外电台。在网上调研了一番,山进909X2和德生H-501进入了选择范围。请问,如果不考虑价格,应该入手哪款呢?或者,还有别的收音机能满足我的需求吗?谢谢各位!

网友:
之前被 909x2 种草, 冷静了一段时间,最后买了D-808,主要看中体积比山进的小了

网友:
买高端收音机的大多不是为了听,都是为了玩儿,听短波的话凯隆KK-9也行。

网友:
注重音质选501,注重外观选909x2,接受其实都差不多。喜欢外接天线选909X2。

网友:
山进ATS-909X2与德生H-501

分别是什么价位?

网友:
山进的外形跟声音都是很可以的,
操作可能比X生差点

网友A:
两个都买,玩过了,留一个出一个

网友:
听短波,咸鱼上淘一个索尼的sw20或者icf7601。短波是二次变频,灵敏度非常高。只是没有新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买,玩过了,留一个出一个

同意, 每个人的看法和感觉不一样,地理位置不同收听状态也不同 , 推荐两个都入了,试听之后再决定留下那个

网友:
听短波不考虑价位的话,淘一台短波收信机必能满足你的需要。

楼主:
什么是收信机?能具体介绍一下吗?谢谢!

网友:
让我选我肯定选ATS-909X2,摆着也好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