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了,,电饭锅烧坏了。

楼主(2024-02-02):
电饭锅一直用的好好的,今天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居然不跳闸保温,把一锅米饭烧糊了,最后通电指示灯也不亮了,怎么回事?,请教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电饭锅我还是觉得买电压力锅,煮饭好吃,用途更多。

家里面有电压力锅,煮两个人的饭有点大,不喜欢。

网友B:
老哥,电饭锅有好几种结构,你的电饭锅是哪种结构?上图!

饭糊了,超温了,最后断电了----温度保险烧了

网友:
有个温控片吧?老化失效了!

网友:
传统的电饭锅是一个磁开关,超过居里点温度(一般103度)失磁,开关断开进入保温,
保温开关是一个双金属片。
现在完全停不下来,要先检查保温开关(双金属片开关),
如果没问题再检查磁开关,
这二个开关是并联的,不管哪个不能断开都会把饭烧糊。

网友:
    就换这个磁钢,我也是刚买的很便宜

网友:
最近修好一个,按下的那个手抦,就是跳起的塑料部件卡了,连续加热不停,饭糊了,热保险烧了。塑料部件变形所致,处理一下修复。

网友:
135度温度保险烧了,先把它换了再看看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电饭锅有好几种结构,你的电饭锅是哪种结构?上图!

奔腾电饭锅PF30J-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电饭锅有好几种结构,你的电饭锅是哪种结构?上图!

奔腾PF30J-E,底盖怎么打开啊?

网友:
有小蟑螂卡住了里面的机关?

网友:
奔腾PF30J-F是老式传统电饭锅结构,PF30J-G是电脑版的。
PF30J-E,没有查到资料,估计也是传统结构--------杠杆开关,磁铁温控,双金属保温开关(或串电阻板保温)

网友:
不懂拆它,买一个来用吧^_^

楼主:
昨天买了一个半球牌,老牌子。坏了的过完春节再说。

网友A:
个人建议,电饭锅我还是觉得买电压力锅,煮饭好吃,用途更多。

网友:
我一直用美的电压力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