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电路,A、B 2点间的电压是多高,如何计算?

楼主(2024-02-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220伏被半波,二极管压降可以忽略,发光管压降2~3伏不确定也不计,理论是0.45倍的电压全部由两个电阻平分,也就是0.45*220÷2=49.5伏,实际跟测量的万用表有很大关系

网友:
精确计算也是可以的。这里可以简略计算一下,相对输入来说,二极管的那点正向压降就忽略了吧。那么,楼主给出的图,只仅是一个半波整流电路。
AB两点的电压,不是交流,也不是直流,准确地说是脉动直流。它的方向是左正右负,幅度是大约是155V。如果用示波器测量,形状是:

网友:
好像不对

网友:
AB两点是交变电压

网友B:
用两只那么大阻值的电阻串联在电路中,那只发光二极管可会亮?发出多么微弱的光?要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啊?

网友:
这个设计,只有理论上的意义,没有什么实用价值。

网友:
楼主出这样的题目,也不知是自己不懂就问,还是给大家出作业,或者是活跃气氛?别是来搞笑的吧。不过,有意思,好。基础也是要有的。

网友:
顺便请教一下,微电流发光二极管,有些什么型号?

网友:
现在的高亮发光二极管,这个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
    实际是串1N4007,两个电阻总阻值为68~100K就行;如果不串1N4007,电阻总值100~180K也行!市场上售卖的插座里面就部串二极管。

网友:
市电电压变动大,理论上是47v-48v上下这样子,

网友:
楼上各位皆言之有理。根据万用表的不同,测量结果也不同。万用表与示波器测量结果也不同。
各万用表显示也不同,有的是峰峰值,有的幅值,有的有效值,有的去掉直流成分。
高级万用表,应该显示78v

网友:
约110V,我也没有万用表,猜的

网友:
计算值与测量值是两回事,没有理想的电压表,电压表总是有内阻的,内阻不同测量值大不同。电路是M欧级电阻对测量表内阻要求很高。

网友:
找块真有效值表测测就知道了。

网友C:
Everlight红色指示型LED,4uA时,肉眼以可见发光,6uA以上可用手机拍到发光状态,本人红色色弱,不知各位能否看清照片中红点。
蓝色LED,同样电流下给我的视觉效果更明显,4uA时在相机里已经很明显了。
以下数据,UT61E显示电流值与计算电流值大体相等,测量值与计算值相差不大于1uA.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伏被半波,二极管压降可以忽略,发光管压降2~3伏不确定也不计,理论是0.45倍的电压全部由两个电阻平分, ...

这只是平均值,如果用直流电表去量,确实是这个值,但如果要计算电阻功耗,得按照有效值来算,220V的半波有效值是220*0.707=155.5V左右,所以按照功耗算,电阻上的电压相当于155.5V的直流,如果用真有效值表去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也是这个值。

网友:
直接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Everlight红色指示型LED,4uA时,肉眼以可见发光,6uA以上可用手机拍到发光状态,本人红色色弱,不知各位能 ...

严谨跟。。。。。。

网友:
按照计算9.4M电阻。半波整流后,大约就是110V以下的脉动直流,流过发光管的电流最多12微安,一般来说,发光管不会亮、除非用特殊仪器观看。

网友:
频率是50Hz,眼镜看不到闪烁。

网友:
频率是50hz,眼睛看不出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两只那么大阻值的电阻串联在电路中,那只发光二极管可会亮?发出多么微弱的光?要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啊? ...

发光二极管肯定是亮不了的!

网友:
电路电流太小,1N4007不是理想二极管,A B二端的波形很难确定,所以问题不大可能有正确的答案。

网友:
一楼的问题,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

A、B两点之间的电压波形,容易通过分析,知道他是馒头形的半波。

但是,楼主问的问题是“电压有多高?”,这涉及到使用什么仪表去测量(下面均假定仪表的输入阻抗为无穷大);

1、使用DC电压档去测量。因为仪表的dc电压档通常是平均值响应的,所以,测得的电压是这个馒头波的平均电压。

2、使用AC电压档去测量。又分两种情况:

(1)仪表为真有效值的(即true RMS)仪表,那么,测得的电压是这个馒头波的真有效值电压

(2)仪表不是真有效值的仪表。那么,他通常是平均值响应、但是按真有效值来标定。这样,他测得的电压是这个馒头波平均值电压的1.11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