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色指数最好的灯是什么灯?

楼主(2024-02-03):
不考虑功耗

网友:
日光灯最好吧。

网友A:
卤素灯(射灯)
碘钨灯(太阳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卤素灯(射灯)
碘钨灯(太阳灯)

正解!

网友:
不考虑成本的话
还有 镝灯 影视行业用灯

镝灯属高强度气体放电灯,是一种具有高光效(75lm/w以上)、高显色显性(色指数80以上),长寿命的新型气体放电光源,光效高、显色性好、亮度高是金属卤化物灯的一种,它利用充入的碘化镝、碘化亚铊、汞等物质发出其特有的密集型光谱,使用时需相应的镇流器和触发器。

网友:
白炽灯及后续衍生的卤素灯,光谱最接近太阳光谱,可以当作全光谱。另外现在LED95以上显指已经市场化了。

网友:
使用三基色荧光粉的水银灯管,它发出的光是红、绿、蓝和少量紫外线,三基色正白(6500k)灯管显色指数最好。以前的液晶显示器,背光源大多是三基色荧光粉的冷阴极灯管,普通的“日光灯”灯管,其荧光粉不是三基色粉,但“节能”日光灯管的荧光粉是三基色,节能灯管和普通灯管外形完全相同,但是荧光粉不一样,两种灯管显色指数完全不一样。不过,当时国内的“节能”细管荧光灯或者双曲、双D、螺旋灯管,大多仍然是用的普通荧光粉冒充的,因为三基色荧光粉灯管造价比普通灯管高太多,监管不力让奸商钻了空子。

网友:
現在改進後的高壓納燈波長展得很寬了,顯色指數大大增加,已經接近碘鎢燈。

网友:
显色指数CRI 95 的飞利浦LED 灯泡 要贵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