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镜在哪买? 电路板上电子元件型号看不清,实体店买了一个看不清

楼主(2024-02-03):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放大镜在哪买?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电路板上电子元件型号看不清楚,

在实体店买了一个,感觉就象是个玩具放大镜,只有一点点的放大,根本看不清楚电路板上元件型号,

在拼多多和淘宝看,首先看差评,有人写的评价,说买的放大镜 根本不行,说很多的好评是刷的。

我都不知道在哪买放大镜了?买放大镜时应带个什么来检测 放大镜的放大倍数是否达标?
想麻烦各位老师,发个购买链接?价格?具体哪一款放大镜?因为网购时,一个链接内有 多个款式?

网友(2024-04-16):
引用 网友A:
那你觉得那个好?

我也不是很清楚,总之这个就不好。当台灯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4-02-03):
买个修钟表用的5倍放大镜就可以,买的时候注意询问是否边缘也清晰,因为有许多只是中间一点清晰边缘就糊涂了用起来非常不舒服,要买玻璃透镜。

网友:
淘宝上买的一般都可以,买尺寸大的,倍数高的就行。

网友:
手机拍照放大看比较方便,业务量大就买个体视显微镜。

网友:
这种放大镜一般没有什么用。
真正单纯想看元件型号的话,
随手有手机放大。
如果是要焊接,
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用手机的相机放大,基本上调到3倍就足够了

网友:
直接买体式显微镜。

网友:
我习惯使用电子放大镜了,价格贵了一些,但大多时候都比凸透镜效果好,操作也方便。
目前发现不足的地方,就是价格便宜的电子放大镜,载物台小,大一些的电路板就需要手持这个电子放大镜来回移动了。

网友:
这种普通的放大镜,倍数不够吧

网友:
楼主这种放大镜放大倍数太小,看看书报还行,看贴片元件上的字就够呛了,那个需要20倍的放大镜,而且还要有良好的照明,光源方向也很重要,有点激光标记得侧光才看得清。

网友:
用手机的微距拍照吧。普通放大镜效果不好。要不就要买体式显微镜了,但是普通人用得不多,性价比不高

网友:
原来老师你也在家电维修论坛

网友:
多买几个,不同的对象要求不同的放大倍数,最好买之前用手机试一试,比方说我用手机照相时,放大倍数能从1调到10,一般来说3-5倍就可以了,10倍就很不错了,也可以购买双镜片的。

只是光学放大镜总是会有一些晃动,如果要在放大镜下操作的话,效果不及电子放大镜,电子的还可以拍照保存。

我还有一个镜头可以翻转的手机,也具有放大作用,用合适的支架用来焊接效果就很好。

放大镜放大倍数要合适,太大太小都不适用的,一般三到五倍即可,能够调节的那就买电子的,我买一台效果就很好,也就两三百元钱吧。

网友:
我买的8元钱的手持放大镜,玻璃镜片的,摔几回都缺了还在用。

网友:
楼主要买这种,两个还能叠倍数。悄悄告诉楼主以前ccd模拟摄像头的50定焦大镜片镜头也很不错!

网友:
手快忘记补片了

网友B:
家里头有老爷子62年买的20倍放大镜 除了体积大一些 没有任何问题 大小5英寸

网友C:
舒杨放大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舒杨放大镜

+1 小巧精致

网友:
楼主坛友这个放大镜同我买的好像一样的,平时用够了,如果要看IC上的型号,需要比较专业的放大镜。我用的是外面一个圆圈灯管,中间一个放大镜,还有一个特别小的高倍数放大镜,目前基本够用。

网友D:
这个放大镜植保员看昆虫也用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舒杨放大镜

安利了,第一时间放购物车年后买。

网友E:
用手机拍照,然后放大看最方便。拍照的时候注意光线方向和相机的角度,尽量使字迹最清楚。

多数情况下,为了在拍摄时看清楚字迹清晰与否,通常需要使用手机的长焦拍摄,哪怕是数码变焦都可以,才能使自己在拍摄时,看清楚字迹是否清楚。

网友:
放大镜的倍数,可以用测焦距法来确定。
  放大倍数=25/焦距+1,焦距单位为厘米
例如一个放大镜,它的焦距是5厘米,那么它的放大倍数就是25/5+1=6倍。
某宝上95%以上的放大镜,倍数都虚标。

我喜欢用5倍以上的放大镜,对于5倍以上的放大镜,有双胶合消色差镜片,用起来会舒服很多,边缘也能方便地看清楚。
在市面上没有找到满意的成品放大镜,6×低倍的放大镜,用成品放大镜更换4.5㎝焦距的双胶合消色差镜片;10×高倍的放大镜,直接用10×体视显微镜的广角目镜。

网友:
这种放大镜也就4倍左右,这是看书用的,而且这种放大镜大多数粗制滥造,就是回收玻璃漂白后制作的,而且不是打磨的,而是一次成型的,所以屈光度不恒定(特点就是中间清楚的时候边缘不清楚,反之亦然,甚至不同的位置清晰度都不同),它不是不想把倍数做高,而是这种廉价成本下根本是做不高的,放大倍数高了以后色差效应会加重,需要用消色差复合镜片,或者消色差镀膜,那就不是这种几块钱的东西能拥有的了

你图上这个我家里也有一个,本来是老爹买来看东西的,结果到手发现根本没法用,现在成我小闺女的玩具了

网友:
目前用过的放大镜,最好的要属老式 专业照片放大器里面的放大镜,那叫一个通透,而且不扭曲。
石家庄冯那里就有卖的。

网友:
淘汰下来的数码相机绰绰有余,得有高清输出口的。

网友:
成本最低的是手机拍照, 微距拍后, 放大看.

看2毫米左右大,6个脚的小芯片(SC-70-6), 要确定1脚在哪,用肉眼不行, 拍归后,确定1脚位置,才好放置焊接.

网友:
手持的推荐这种,双镜片带照明,我经常当手电用——趴桌子下面找掉落的元件、螺丝

网友:
我为了看芯片的丝印,特意买了个支持微距的华为P30pro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放大镜植保员看昆虫也用这样的。

对的。搜植保没见,我有一个,老爸搞果树时看红蜘蛛。

网友:
眼镜架钟表放大镜,

网友F:
  我买了一盒共10只3715带灯放大镜,用3节7号电池的,单价9块多钱,自己留下5只,看电路板还是比较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一盒共10只3715带灯放大镜,用3节7号电池的,单价9块多钱,自己留下5只,看电路板还是比较合适的。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请问老师,你买放大镜的网址链接?如果不方便发,可否站内短消息告诉我,谢谢!

网友:
我是用手机拍下来 然后放大看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请问老师,你买放大镜的网址链接?如果不方便发,可否站内短消息告诉我,谢谢!

  直接搜索 3715放大镜 就可以了,很多店家有卖。

网友(2024-03-31):
我用一个小的光学镜头(直径19mm,长23mm),好处是图像清晰,没有色散现象,体积小巧,缺点是视野比较小。

网友:
我80元买了个200万像素的工业摄像头,配5-50倍放大镜头,专门用一个显示器做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头有老爷子62年买的20倍放大镜 除了体积大一些 没有任何问题 大小5英寸

62年买的20倍放大镜 除了体积大一些 没有任何问题 大小5英寸

台式放大镜?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用手机拍照,然后放大看最方便。拍照的时候注意光线方向和相机的角度,尽量使字迹最清楚。

多数情况下, ...

手机的长焦拍摄

这个功能绝大多数手机没有吧?

网友:
舒杨放大镜

可以上图看看吗

网友:
这种类型的比较好,可以放开双手

网友:
我买过不少于10个各种放大镜,基本都不行,手机可以,但是维修的时候不行,要是维修还是用显微镜吧。我现在就是用的体视显微镜,特别的细节比电子的好。

网友:
光是看型号我用的 LED鱼眼透镜 看久了费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的长焦拍摄

这个功能绝大多数手机没有吧?

没有光学变焦的手机,即使用数码变焦拍摄,也比你直接看强。

使用数码变焦的清晰度其实与不变焦一样,因为实际上是裁剪。但是数码变焦后,手机距离被摄物比较远,不容易遮住光线,也容易让我们看清楚想看清楚的地方究竟对上焦了没有。我的手机NOVA3就是没有光学变焦的,但是我使用数码变焦,认为效果还是很好的。

贴上一张数码变焦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