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多路次级LC谐振电源测试

楼主(2024-02-03):
用UC3845 做了一个小功率两路LC谐振隔离电源,简单用示波器测试了一下。
次级LC谐振如果用倍压整流,元件更省,且手头BAT54S(里面是串联的两只肖特基二极管)较多,所以设计成倍压整流。

变压器B1的短路初级的漏感是80uH,谐振电容用0.1u独石,实测电容大概0.094u左右。计算出谐振频率是56K左右,
UC3845的振荡电容是470p,因为里面有1/2分频,所以振荡频率小于等于56K,那么R1需要大于32.6K,但实际用33K时,测到的波形接近方波。没有谐振,于是将R1串联多1个10K电阻变成43K,测到的电流波形就接近正弦波。
因为uc3845最小供电是9V,所以用12V来测试。
第二路B2的漏感是99uH,
实际接负载测试,B1这一组整流滤波后带的负载是220欧,测到的电压是7.32V,B1这一组接的负载是680欧,测到的电压是8.17V,总输出功率大概360mW。

带载下,用示波器测到B1次级电压波形如下图

示波器测R11两端电流波形如下图

R12两端电流波形如下图

次级绕组波形不是很好看,但电流波形接近正弦波,估计调整一下UC3845的振荡频率,波形会更好看。

没有接B2这一组只接B1这一组,带680欧时电压时9.33V,带1360欧负载时电压是9.72V,
此时电流波形更好一点
如果空载,输出电压从11V很缓慢地一直上升,到15V,估计应该是振铃等导致这个电压。

网友:
既然用倍壓整流,幹嘛不用雙倍壓整流(即橋式整流)呢?那樣效率更高。

网友:
小功率升压,不考虑推挽放大电路驱动变压器升压吗?可以得到纯正的正弦波。

网友:
输入电压多少呢?

网友:
接触过使用555的,但实际应用每路变压器都单独串电容,测波形好像不是谐振类,但效率比较高。

网友:
算一下效率能到多少,波形好不好看其实不重要,再不好看也没有高频脉冲在里面,所以后面用高PSRR的LDO都可以搞定,关键是效率,而且电源电压得9V以上,这限制了锂电池。

网友:
这电源用在什么地方呢?

楼主:
用桥式,谐振回路经过更多二极管,压降也多一个二极管,本来已经是OTL削去一半幅度了,得到的幅度更小了,不过其实主要是不想绕变压器,直接用220V的共模变压器。
220V的共模变压器的电感很大并且漏感很高。如果用其他例如环形共模变压器,漏感会很低,例如我手头直径10mm 4mH的共模电感,短接一边的漏感不到0.3uH,这样要维持几十KHz的频率,谐振电容要几十微法,而电解电容的容量经常正负20%且内部电感未知,虽然可以再串联一个电感,就可以用小电容,但还是增加了电路元件。

次级谐振很容易做,只要功率振荡的频率低于LC谐振的频率,就能谐振。如果两个频率相近,波形就很正弦,并且带载波形还更好。但如果谐振频率超过振荡频率很多,那么振荡的周期中只有很小部分时间有正弦波,转换的能量很小,所以振荡频率要低于且接近于谐振频率,波形最好。另外这种电路很适合要产生多个独立隔离的电源,每个绕组控制振荡频率略大于振荡频率就行。

而平常的LLC电源通常是初级绕组谐振,输出变压器的电感(漏感)也是影响振荡频率的一部分,带载和不带载也会影响谐振频率,所以初级LLC一般要跟踪振荡频率。初级绕组LLC好处是功率管可以ZVS或者我ZCS,效率高。而次级绕组谐振,初级功率管这边并不是ZVS或ZCS,效率估计比flyback等还低吧。

这种电源适合例如需要隔离的测量电路用,次级输出端的电流波形是正弦,比较纯净谐波少。

UC3845它还有一个+5V稳压输出,逆变出来的隔离电源给高压热端的ADC和隔离芯片用,uc3845的+5V又可以给隔离芯片冷端用,一芯几用,巧妙的非典型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