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源的场效应管,我这样理解对不

楼主(2024-02-03):
  一个电源保险炸了,我怀疑功率管也坏了,想换一个,看管子上写的是 FSA07N60A
可上网查不到该管的可替换管,可能是小众管子
再查,该管是 最大  N沟通场效应管,最大电流 7A  最大耐压600伏,封装TO-220

我的理解是,只要参数满足这个的管子,就可以替换,请问前辈们。是这样的吗?

网友:
taobao上看有,不过丝印看着不太对头。用得少,就买拆机件吧。用参数相近的管子代换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怀疑你的电路上可能还有其他元件损坏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但还得拆出来量下才可以确定。

网友:
一般情况下,功率管不会坏。如果坏了,一定是过流或过压损坏,也就是说还有其他元件坏,引起功率管失控导通才烧坏,必须先把所有损坏的元件都找出来更换了才能装功率管通电。

网友:
如果MOS管真的坏了,可以用常见的7N60代换

网友A:
这个管子淘定上有的卖啊!
保险炸了,一般这个管子也短路了吧!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怀疑MOS管,先测试三只脚是否有短路,不短路则没有坏。如果短路,则用二极管档测试整流桥,高压端的二极管都要测试是否击穿短路。MOS管短路,则电源管理芯片也烧了。

网友:
只要电流,耐压够都可以代换,比方说8N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MOS管,先测试三只脚是否有短路,不短路则没有坏。如果短路,则用二极管档测试整流桥,高压端的二极管 ...

看来一坏一大串呀,电源管理芯片不方便更换,看来没有维修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子淘定上有的卖啊!
保险炸了,一般这个管子也短路了吧!量一下就知道了。

量过,确实短路了

网友:
我近期看了一些开关电源维修视频,感觉就是,不如直接买新的,除了个别电源只是插头连接线的低级故障,否则一烧一连串,

网友:
一般如果MOS短路坏,会通过栅极电阻或者源极电流检测电阻将前面的驱动IC也打坏的。

网友:
FSA07N60A

楼主:
感谢提供该管参数!

网友:
八脚芯片好换,用吸锡器轻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