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硬盘分区丢失恢复

楼主(2024-02-03):
     求教:我的电脑硬盘分区突然无缘无故丢失了,里面有我多年来收集的电子资料,想恢复。哪位老师有好用的免费的电脑数据恢复软件,推荐几个,如果能上传软件更好!先谢谢了。

网友:
只要不是固态盘,恢复还是有可能的
DG 或者 R-Studio

网友:
如果是免费版DG,不能恢复大文件,要和谐版才行,或者掏钱注册

等到数据丢失,才会想起备份的重要,

网友:
整个洁净工作台,自己开盘吧,万一弄好了呢^_^

网友A:
R-Studio是一款强悍的驱动级数据恢复软件,采用独特的数据恢复技术,支持对NTFS、ReFS、FAT/exFAT、Ext2FS/Ext3/Ext4、UFS、HFS等分区文件系统恢复数据,支持对已损坏或删除的分区、加密文件、数据流进行数据恢复,支持硬盘分区创建镜像文件.rdr、RAID磁盘阵列,该软件最大的特色在于可以自动识别 RAID 参数修复损坏的磁盘阵列,在数据恢复效率和质量上非常出众。

网友:
自己的硬盘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先软件,不行,后开盘,也不用洁净工作台,我是带个口罩。

网友:
电路板取下来,把氧化的触点用橡皮擦檫干净,重新装好估计就恢复了

网友:
处理过,用U盘做pe系统启动,用里面自带的dg找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多年前用KV300恢复过,
但那都是纯DOS系统
且只针对8g以下容量硬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tudio是一款强悍的驱动级数据恢复软件,采用独特的数据恢复技术,支持对NTFS、ReFS、FAT/exFAT、Ext2FS/ ...

R-Studio是一款强悍的驱动级数据恢复软件

这个有好的教程吗?

网友A:
EassosRecovery3.9.1单文件版实用了一下分区可以恢复,前提是分区没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EassosRecovery3.9.1单文件版实用了一下分区可以恢复,前提是分区没覆盖

   正在下载,回头试试,感谢坛友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