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USB线的电阻

楼主(2024-02-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usb线的线阻,好线和差线差别可是太大了,好的短线线阻只有几十毫欧。有些看着很粗壮的线内部可能只有很细的几根导线,线阻很大。
下图是多年前很火的LG的micro口1.2m的充电线,这是一根没有用过的,多年存放可能插头有氧化了,测出的线阻是二百多毫欧。

下面是两根很奇葩的micro口和c口的充电线,线阻大的不可思议,估计火车站地下通道卖的线都比这个好,根本就不能用!当然要是用线补高的充电头它也能充电

网友:
充电线的电阻好坏差别很大,直接影响供电。

网友:
材料纯铜 镀铜 铝合金 直径  都影响

网友:
原来这个也有讲究的呀!真长知识了。

网友B:
觉得线阻影响不大,就像火电还是三峡水电对音质的影响

网友:
线径、USB头接触电阻都会造成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这数显小玩意儿太方便了!

各个厂家的快充线线阻集中在100--200毫欧这个区间,低于100毫欧的比较少,高于200毫欧对传输功率影响比较大。

不过倒是有DIY的快充线做到只有几十毫欧,线比较粗、插头体积也较大。
虽然用的是柔软的硅胶线,但还是有些担心对插口不友好。

比如用下面材料DIY的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usb线的线阻,好线和差线差别可是太大了,好的短线线阻只有几十毫欧。有些看着很粗壮的线内部可能只有很细 ...

这小东东很可爱。
我更关心万用表笔的笔线电阻,尤其是普及型的,线很细。用你这个不知能否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觉得线阻影响不大,就像火电还是三峡水电对音质的影响

你用一个线阻很大的线,找一个早期不带线补的普通冲电头,给手机冲一下电看看就知道了,有的会慢的让人发疯,充电电流越大,线上的压降会使手机端的电压远远低于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小东东很可爱。
我更关心万用表笔的笔线电阻,尤其是普及型的,线很细。用你这个不知能否测一下。

这个无法测量表笔或导线的电阻,建议使用电桥测量。电池内阻表测量也很好。一会测一个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小东东很可爱。
我更关心万用表笔的笔线电阻,尤其是普及型的,线很细。用你这个不知能否测一下。

这是使用电池内阻表测量2.2mΩ精密电阻:

这是测量优利德表笔的线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倒是有DIY的快充线做到只有几十毫欧,线比较粗、插头体积也较大。---------------插头不是传统的USB ...

插头还是那个插头,不过比成品插头长了不少,20-30mm长。数据线也粗了,硅胶线外径8-9mm。
您可以对比一下手上的成品线,那规格是大了好几号。

使用过程中难免有拉拉扯扯,用这种大号充电线对手机的尾插不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使用电池内阻表测量2.2mΩ精密电阻:

这小仪器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