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馈线位置

楼主(2024-02-03):
我住在三楼,一楼有很大一块铁皮雨棚,我能否利用它来做天线地网?在三楼直接用鱼竿把天线垂直放下,75欧馈线芯线从三楼接出,地线接到铁皮,类似单极天线倒置,要不要上平衡转不平衡啊?这样放置天线可行吗?

网友A:
实践一下什么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践一下什么都知道

啊,手里没有天分仪之类的东西。想先请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对于接收天线来说没这么复杂吧。如果是发射天线,当然是需要严格匹配,天线振子的长度最好与所用频率的1/2波长相等。
如果用鱼竿挑一根线当天线,类似一个倒L型天线,从端部馈电。这不是一个平衡天线,所以不存在平衡-不平衡转换的问题。只有阻抗变换的问题,对发射机而言,需要将天线的阻抗与发射机50欧的输出阻抗匹配,否则驻波比会很大,严重时会损坏末级功放。对接收机而言,要求应该没这么严。当然,越匹配越好。

至于大面积铁板当地网,应该没问题,但效果与埋入地下的地线相同相比可能差一点,因为对广播信号而言,面积可能不够大。对UV段电台(或包括调频接收机)是够大的。但如果没有更好的地线,这也是个变通的办法。我的电台就用了几根不同频段的长度为1/4波长的电线组成射频地,当地线用。

另外,这么吊着,天线随风飘荡,在接收远程电台时,声音多半会忽大忽小的变化。

若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老师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