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精确不到小数点两位数。

楼主(2024-02-03):
以前的j2465信号源,用的时候外界感应很严重,开关旋钮接触不良,索性做成了单465khz.可还是精确不到456.00后两位数。

网友A:
这个信号源是教学用的,没那么高的稳定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源是教学用的,没那么高的稳定精度

有那么高的稳定度,难得是不好调整,振荡中周用改锥稍微一转,不是大了就是小了。怎么就能展宽了。转一圈也变不了1000hz

网友:
这精度,对于业余使用来说,已经足够精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那么高的稳定度,难得是不好调整,振荡中周用改锥稍微一转,不是大了就是小了。怎么就能展宽了。转一圈 ...

并上一个磁介微调电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其实做调试中频的信号发生器,频率在464—466KHz之间就足够了。非要把它调到465.00KHz,可以加一个微调电容来调节,如采用1N4148二极管当变容二极管使用,通过电位器调反偏电压改变结电容,将二极管串联一只适合的电容,如3—5p等,能够实现微调得到465.00p,LC震荡能够实现短时间的5位数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做调试中频的信号发生器,频率在464—466KHz之间就足够了。非要把它调到465.00KHz,可以加一个微调电容 ...

确保信号发生器频率的短期的准确度和稳定度,又叫准稳度,是件十分容易的事。长期的准稳度,这个事,难啊!

网友:
简易LC振荡器这个稳定度很不错了
愿意折腾可用DDS芯片AD9833做个简易信号发生器,时钟选TCXO有源晶振,输出频率20Hz~8MHz,稳定在赫兹没问题

网友:
要那么精确干嘛?中频不需要那么精确的。

网友:
小时什么都没有,电铬铁、万能表都到处借,楼主有这个很幸福啊!

网友:
振荡电路的形式和零件选择决定着频率精度,以电路结构来说,即使排出一切因素,仅天线的临近响应就足以引起1khz的频率变化

网友:
要稳定准确就用dds的,近期打算用12bit输出的dds做一个信号源,含扫频和AM调制,电路按官方,主要是接口编程

网友:
模擬設備,有五位精度就已經很好很好了,不必苛求。

网友C:
LC振荡器的短期稳定度是10的-3次方到10的-5次方,也就是千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千分之一的稳定度只能保证3位数,要达到极限的十万分之一,需要非常多的稳定措施,而这种没有任何稳定措施的普通LC振荡器,也就是千分之一的水平,所以你五位数字漂两位是非常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C振荡器的短期稳定度是10的-3次方到10的-5次方,也就是千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千分之一的稳定度只能保证3 ...

不是飘两位,是左右调节频率太快,不好调调到正好的位置。加了个微调电容一点一点才调到了465.00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飘两位,是左右调节频率太快,不好调调到正好的位置。加了个微调电容一点一点才调到了465.00

这个图片才是。

网友:
温度变化了你再看看,现在是冬天,你到春天再看,绝对又不准了

网友:
模拟电路的精华 就是要调整,不准也能正常工作。

模糊点有个范围即可, 否则用高位显示又不准了 电源/温度一变又不准了。

网友:
楼主想过没有,您那个频率计不像是用了恒温晶振的,能用温补晶振就不错了,说不定还是普通晶振,误差可能就有几十Hz,我用的8位频率计准确度也只能到百Hz级别(我用恒温晶振测过),想要准确度达到1Hz以内的频率计价格是很贵的(而且自己还没法校准)。退一步说即使振荡线路是用了PLL锁相环,频率抖动可能也有几十Hz(我用SI5351测试过),想要频率抖动在个位数得用DDS。不用纠结了,够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