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也学习画了个LM1785的PCB大家看看喜欢就分享

楼主(2024-02-03):
看这坛子的网友都喜欢LM1875,可我喜欢功率大点的所以就画了BTL板,有喜欢的请留邮箱发给你,是立创的EDA可以免费打板。也请高手给提出宝贵意见加以改进,分享只是针对初学者,图是网上找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扳子在10X10内这样可以免费打板的,立体声就需要2片了。

网友A:
5脚0.1uf没看见,是给IC供电去耦的。

网友:
LM1875单只功率稍小,BTL功率倍增,是不个错的选择。

网友:
本猫过来喵两句:

网友:
5脚0.1微法离IC太远了,线宽有点细,还有那个过孔看着不太顺眼

网友B:
有个问题不理解:
下图就是传说中的“一点接地法”?仅限于在此电路中,此电路中采用这种布线方式能起到什么作用,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不理解:
下图就是传说中的“一点接地法”?仅限于在此电路中,此电路中采用这种布线方式能起到什 ...

我也是比照着高手们的样子画的,我的电子基础也不好只是仿造。

网友C:
GND通铺比较好
电源走45度
信号最好走圆弧
两个去耦离运放太远了,最好贴近
左右不对称,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5脚0.1uf没看见,是给IC供电去耦的。

看看电容加这里合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GND通铺比较好
电源走45度
信号最好走圆弧

你是说GND铺铜比较好吗?我都糊涂了,有的说要一点接地,铺铜不好要是铺铜就简单多了。我是通过一个电阻的一端铺铜一端设置成GND,另一端设置GND1,让GND1铺铜电阻用0欧的就全部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ND通铺比较好
电源走45度
信号最好走圆弧

要把输出接口放中间比较对称单不好接线还是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GND铺铜比较好吗?我都糊涂了,有的说要一点接地,铺铜不好要是铺铜就简单多了。我是通过一个电 ...

大功率的不适合
这个功率不大
铺铜比一点接地要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把输出接口放中间比较对称单不好接线还是放弃了。

接口倒无所谓
主要是元件对称了
才养眼

网友:
理论上, C13, C17 要就近第一个LM1875,C23,C27就近第二个LM1875.

小信号的地,单独走. 如果铺铜,要分开铺. 信号输入如果中间有地线, 这样就不会+/-供电直接相邻,可以减少噪声.

网友B:
首先,这个电路不需要一点接地,直接铺铜就好。
第二,这个电路不需要GND分割,一整块GND铺上就可以,不需要0Ω电阻。
第三,电源电容应该靠近功率器件。

     对于这个电路,您最开始画的板就可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个电路对PCB布线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如果要讲究一点的话(其实也没必要讲究这个),还真有个不足,在音频输入口的GND上。假设电路板的铜层用了劣质材料,铜层的电阻很大,那么看看信号源的走向:信号源的地绕了很远到达了板中间,已经衰减了不少,然后这个和输入信号有关的GND又夹杂着电源的干扰一起回到了功率放大器上,总之就是信号地本来可以直接进功放的,这么一点接地,反而绕了个圈,同时把周边的干扰也夹带回来进功放了。

     所以说,原来那个一点接地的方法,虽然不会有影响,但是在理论上却是能加大干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对这个一点接地有疑问。

    总之,一点接地,很多人并不理解它的目的,只是依葫芦画瓢的一点接地,这现象在音响工匠的手法中尤为明显,胡乱的一点接地…… 大多时候,这么干没有问题,不会有影响,但是从原理上,却恰恰违背了一点接地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这个电路不需要一点接地,直接铺铜就好。
第二,这个电路不需要GND分割,一整块GND铺上就可以,不需 ...

多谢指教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这个电路不需要一点接地,直接铺铜就好。
第二,这个电路不需要GND分割,一整块GND铺上就可以,不需 ...

靠近IC添加了退耦电容。

网友B:
其实您最开始画的就没问题,看来您要精益求精了
1875第一脚是输入吧,因为我看输入信号经R16和C1送给第一脚了。22K的R1,放在这里,加大了1875输入信号线的覆盖范围,这样也就让它会耦合到更多干扰,同时,它也会增大这根线的对地电容,会让金耳朵听不到高频细节。这根线是越短越好。当然,前面说了,这个电路上这么干没有影响,如果您要精益求精,就可以这么玩:把R1横在C1和U2之间,是不是就减少干扰路径了?
我就是这么一说哈,您也随便玩玩,不用太当真

网友:
GND的敷铜,从书书本本的原理上,要避开整流桥和俩大电容,因为大电容之前是交流电,交流信号会耦合进去,当然这是从原理上来说,实际上几乎没有影响,毕竟只是50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您最开始画的就没问题,看来您要精益求精了
1875第一脚是输入吧,因为我看输入信号经R16和C1送给 ...

您这样讲解我就好理解了,改过来了 。

网友D:
LM3886的一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3886的一点接地:

请问效果这么样??

网友:
学习一下,各位大佬的经验

网友:
这个图不对。前面必须加缓冲级才行。可以用运放或射级输出。如果接在音量电位器上将造成两个放大器幅度不一致。

网友(2024-03-16):
恭喜楼主,成功出结果没有?都说实践出真理,多弄几个极限方案对比看看......

网友:
BTL使双放大器工作于拉锯方式,可以将它们简化成一个整体,类似一个放大器中的两个臂,

既然是"一个整体放大器",两个放大器的地线自然是连接在一起最好,

楼主的布局,两边的信号地正好跨越中间干扰严重的滤波地带。

至于覆铜好不好,心存疑问。

以上只代表个人观点,祝楼主玩的开心,

也给出我对楼主布局的地线的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