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帮我

楼主(2024-02-03):
本人有一块东芝硬盘,使用时间不长,有天开机突然提示输入硬盘密码,本人从来没设置过,不知道为什么?挨另外你电脑上试了,也是一样的,请问这块硬盘还有救吗?

网友:
若要解除硬盘密码,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清除CMOS:
关闭计算机并断开电源。
打开计算机机箱,找到主板上的CMOS电池,小心取出并等待几分钟。
将电池重新插入并重启计算机,这样BIOS设置将被重置到出厂默认值,包括硬盘密码(如果有)。
使用解锁工具:
选择适合的解锁工具,这需要根据硬盘厂商和型号来选择。
使用解锁工具解锁硬盘,之后可以重新设置新密码。
联系厂商:
如果前两种方法都不成功,可以联系硬盘制造商获取特殊解锁程序或帮助。
需要提供硬盘的具体信息和型号。
更换硬盘:
最后的办法是更换硬盘,但在这样做之前,确保已经备份了所有重要数据,因为一旦更换硬盘,原有的数据将无法恢复。
确认计算机是否兼容新硬盘,并确保新硬盘具有正确的接口类型。
请注意,在使用解锁工具时,一定要小心处理个人数据,以防泄露。此外,搜索结果中也提到了物理销毁硬盘的方法,但这通常不被推荐,因为它涉及到破坏硬盘数据的隐私性和完整性,而且不一定有效。最后,对于安全起见,强烈建议用户在遇到硬盘密码问题时,先咨询专业的技术支持人员或厂商。
以上摘自网络。

网友:
你发了个没用的照片。应发那个让你输密码的页面。

网友:
估计你(或者)谁设了Bitlocker的密码,这个真这样几乎是无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