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文件夹名字最后面有个空格,文件夹无法改名也无法删除

楼主(2024-02-03):
有什么办法能删除?文件夹是下载的文件解压时产生的

网友A:
用流氓。比如全家桶

网友B:
常规解决办法:
    1.注消或重启电脑,然后再试着删除。
    2.进入“安全模式删除”。

网友C:
重启电脑,插入PE盘,启动到PE系统,删除即可

网友D:
找个删除文件粉碎的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E:
好像是DS下可以操作,以前看网上方法弄过,命令行方式能建立、删除,windows不行。
另一个办法是格式化,某盘有不明生物体,找不到,杀毒软件也查不出,最后格式化太平了。

网友F:
命令行操作吧。
https://blog.csdn.net/ababab12345/article/details/125367049

以前的一键备份一键克隆,就是在D盘生成末尾带'.'或者空格的文件夹名字存放备份的gho文件。

网友G:
也许下载回来的本来就带空格呢,不是楼主系统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流氓。比如全家桶

360好像删不了,删了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规解决办法:
    1.注消或重启电脑,然后再试着删除。
    2.进入“安全模式删除”。

有机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启电脑,插入PE盘,启动到PE系统,删除即可

应该跟系统占用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删除文件粉碎的工具就可以了

用360删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DS下可以操作,以前看网上方法弄过,命令行方式能建立、删除,windows不行。
另一个办法是格式化, ...

DS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命令行操作吧。
https://blog.csdn.net/ababab12345/article/details/125367049

这个方法可以,就是不断地cd一个目录有点不便,虽然有tab补全,Linux可以在当前文件夹打开控制台,Windows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许下载回来的本来就带空格呢,不是楼主系统造成的

可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