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音源的基础问题。

楼主(2024-02-04):
我现在用的音源是歌华1002,刷的第三方固件。经常使用的是模拟音频输出,里面改了一下,从芯片内部输出的两路音频信号,本来说经过一个音频放大芯片,现在改成直通了。

现在想问一下,我对DAC这些不大了解,看某品牌的硬盘播放器,有专门的音频解码芯片,不知道这个直通的音频与专用的音频解码出来的音质,究竟有多大差别?

网友A:
这个论坛基本没人玩DAC ,都是玩收音机的。
平时听听手机,电脑自带的解码都够用了,再要求高的弄个声卡也够了

楼主:
论坛没人玩4K和无损解码?

网友B:
肯定不如专用的音频DAC解码芯片,如果能达到专用芯片的水准那么专用DAC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如专用的音频DAC解码芯片,如果能达到专用芯片的水准那么专用DAC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多谢了,也算知道DAC的大致用途了。
简单来说,专业解码芯片指标更高,更专业,适合挑剔的用户。

视频解码芯片,主要的领域是对4K视频的解码,主要是色彩还原度标准较高,因为常规的接口,后端的电视机,投影仪,显示器,只针对HDMI,VGA,DVI等固定接口的规格进行显示,而不会对视频源码进行解码再显示。而AV输出,只是为了照顾低端的显示设备,因为传输带宽原因,更高的分辨率无法实现,音频部分主要接驳对象是电视机,所以,标准没有必要要求太高。这就好比把无损音源和MP3音源,接入电视机的系统,然后听不出太大区别一样。

楼主:
某宝有多款支持I2S接口的数模转换板,就是用来低成本升级音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论坛基本没人玩DAC ,都是玩收音机的。
平时听听手机,电脑自带的解码都够用了,再要求高的弄个声卡也 ...

除了楼主,还有淘宝老板造上一代DAC简易板在本区公开其电路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楼主,还有淘宝老板造上一代DAC简易板在本区公开其电路板的

以前对音源没有太在意,自己倒是有一个10年前的硬盘播放器,拆开以后,就是简单的芯片解码以后的模拟信号,然后一个4558放大。

又搜索了几款硬盘播放器,凡是不独立宣传的,查到的几款基本上都是使用的模拟信号加运放放大。着重介绍音频解码芯片的,市场价不太低。

我在想,音频解码芯片的音质,究竟有多大提升。在整个音响系统中,功放与音箱的投入恐怕要远高于音源吧。普通的音源,多数都会有源码输出,然后交给功放解码,功放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把放大部分做好,解码只是附带的功能。所以,模拟信号作为根本,还是需要有合适的设备来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楼主,还有淘宝老板造上一代DAC简易板在本区公开其电路板的

一种营销手段,感觉是一群商家在引领HIFI
我使用笔记本自带的声卡和3000多元的声卡放音乐,根本分辨不出来

楼主:
我又看了这个贴,你们该不会以为我是想卖解码板吧。

1楼的图片是亿格瑞A15二代,解码板确实是淘宝上面的。就是看着亿格瑞介绍的特别牛,无奈这个机器不便宜。目前的破解机顶盒,基本上都可以正常解码4K原盘和多种格式无损音频解码。我使用的歌华1002,也不过百元。这款机顶盒和多数机顶盒一样,基本都具备模拟音量输出,基本上终端都是电视机,受众用户99.9%并非发烧用户。

目前我是用的芯片模拟输出,听着自我感觉不错。手里没有CD机或其他音源,无法做横向对比,所以才有疑问,这种音源的输出究竟怎么样。

在HIFI论坛,也发了这些内容的帖子。有人提到个名词“ALSA”,即安卓底层音频驱动。因为我使用安卓5.1.1版本比7.0版本的音频输出好听,如果想知道究竟怎么样,就需要查看底层音频驱动,究竟是升级了还是更改了或者移植过去的。

所以,才有了想通过I2S接口来提升音频质量的想法,不过好像DAC的解码,电源的设计非常重要,绝对不是换一个芯片如换机那样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