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网络摄像头模组 上的一个五脚芯片,没查到商品?

楼主(2024-02-04):
背面就是电源输入 12v
这个LD4GE 五脚芯片对地短路
这个怎么买,上网没找到这个芯片型号,这个应该是dc-dc电源芯片,能和什么型号替换?

网友A:
SY8088AAC 仅供参考 自行核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8088AAC 仅供参考 自行核对

谢谢哈
正好电路板上还有一个LG4GE 芯片
通电后测量了一下输入和输出电压
然后查了下SY8088AAC 的参数

正合适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