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到发光二极管的发光带

楼主(2024-02-04):
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找到基带接头处再测试。

网友A:
应该标的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标的有电压

只是写着:235-144D

网友:
内部用限流电阻降压的,使用12v直流供电试试吧。

网友:
发光带一般是220V整流后(不滤波)直供。带内是多节220V并联。

楼主:
每隔6个灯以及每隔12个灯(6-12-6-12)就有一个1606的101电阻

网友:
上可调电源。现将电压调到15V、接在两只电阻之间的6个LED 上看看亮度,不行继续提升电压......

网友:
把印有235-144D的部位拍张照看看,另,找找可以剪切的部位(D01,D144),也拍照看看,还要看看端头剪口的部位。这个灯带还真有可能如6楼所说的,220V整流不滤波的。

网友:
一般是220V桥式整流直供的,买过这种灯带,电阻降压,电源利用率不高,最起码是1/4的电源降在电阻上。

网友:
这是一个旧灯带电源头,里面就只是一个整流桥。灯带内有两条主线,每一节灯珠有电阻限流后并联再主线上。看楼主图每6个灯珠一个电阻,可能是36V灯珠,没加足够电压是不亮的。

楼主:
只有32V稳压电源,不能点亮

楼主:
捡到人家是布置过年灯饰的,剪出来的,有四条。

楼主:
剪出来试验。可以用47L 10欧挡点亮。